天冷了做了个简单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7-12-11):
为了响应国家环保要求,拆锅炉了改电了。程序改自网络,DS18B20测温,设置启动和停止温度,用继电器输出控制电暖器的自动启停。
以下为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xs;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int temp2;
unsigned  int sxwd;
unsigned  int  xxwd;

unsigned  int sjwdsw;
unsigned  int sjwdgw;
unsigned  int sjwdbw;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sxbw=1;
unsigned int sxsw=5;
unsigned int xxbw=0;
unsigned int xxsw=9;

void guangoukongzhi();
void shezhiwendusx();
void shezhiwenduxx();
void sxshezhi();
void  xxshezhi();
sbit DQ=P1^0;
sbit wx4=P3^4;
sbit wx3=P3^5;
sbit wx2=P3^6;
sbit wx1=P3^7;
sbit shuchu=P1^4;
sbit qiehuan=P1^5;
sbit  jia=P1^6;

sbit  jia1=P1^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89,0xc7};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oáÃëÑóê±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ζèÑóê±3ìDò
{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3õê¼»ˉ
{
        unsigned char x=0;
        DQ=1;//DQ¸′λ
        delay(8);
        DQ=0;//μ¥Ƭ»ú½«QDà-μí
        delay(80);
        DQ=1;//à-¸ßDQ
        delay(4);
        x=DQ;//éÔ×öÑóê±èç1ûX=0Ôò3õê¼»ˉ3é1|   X=1Ôò3õê¼»ˉê§°ü

        delay(20);
}
uchar ReadOneChar()//ds18b20¶áò»¸ö×Ö½ú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ßμçÆ½à-3éμíμçÆ½ê±¶áÖüÆú¿aê¼
                dat>>=1;
                DQ=1;//¸øÂö3å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ó¸ßμçÆ½à-μ½μíμçÆ½ê±D′ÖüÆú¿aê¼
                DQ=dat&0x01;
                delay(5);
                DQ=1;//′ó×îμíλμ½×î¸ßλ′«èë
                dat>>=1;
        }
}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b=0;
        unsigned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5);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delay(5);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emp1=b<<4;
        temp1+=(a&0xf0)>>4;
        temp2=a&0x0f;
        temp=((b*256+a)>>4);
        xs=temp2*0.0625*10;
}
void wenduxianshi()
{
        wx1=0;
        P0=table[temp/10];
        delay1(3);
        wx1=1;

wx2=0;
        P0=table[temp%10];
        delay1(3);
        wx2=1;

wx2=0;
        P0=table[16];
        delay1(3);
        wx2=1;
P0=0x0ff;
        delay1(3);

wx3=0;
        P0=table[xs%10];
        delay1(3);
        wx3=1;

wx4=0;
        P0=table[12];
        delay1(3);
        wx4=1;

}
void main()
{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guangoukongzhi();
                if(qiehuan==0)
                { delay1(80);
                        if(qiehuan==0)
                        {
                                flag++;
                        }
                }
                if(flag==3)
                {
flag=0;
                }
                if(flag==0)
                {
                        wenduxianshi();
                }

                if(flag==1)
                {
                        shezhiwendusx();
                }
                if(flag==2)
                {
                        shezhiwenduxx();
                }

}

}
void guangoukongzhi()
{

        sjwdsw=temp%10;
        sjwdbw=temp/10;

        if(sjwdbw==xxbw)
        {
                if(sjwdsw<=xxsw)
                {        shuchu=0;
        }
}
        if(sjwdbw>=sxbw)
        {
                if(sjwdsw>=sxsw)
                {
                        shuchu=1;
                }

        }

}

        void shezhiwendusx()
{

                wx1=0;
        P0=0x89;
        delay1(3);
        wx1=1;

                        wx2=0;
        P0=table[sxbw];
        delay1(3);
        wx2=1;

wx3=0;
        P0=table[sxsw];
        delay1(3);
        wx3=1;

wx4=0;
        P0=table[12];
        delay1(3);
        wx4=1;

if(jia==0)//éÏÏT°ùλ¼ó′|àí
{
delay1(80);
{
if(jia==0)
{
        sxbw++;
        if(sxbw>=4)
        {
                sxbw=0;
        }

}
}
}

//if(jian==0)//éÏÏT°ùλ¼õ′|àí
//{
//delay1(80);
//{
//if(jian==0)
//{
        //if(sxbw>0)
//        {sxbw--;
//        if(sxbw<=0)
        //{
//                sxbw=3;
//        }
//}
//}
//}
//}

if(jia1==0)//éÏÏTê®Î»¼ó′|àí
{
delay1(80);
{
if(jia1==0)
{
        sxsw++;
        if(sxsw>9)
        {
                sxsw=0;
        }

}
}
}

//if(jian1==0)//éÏÏTê®Î»¼õ′|àí
//{
//delay1(80);
//{
//if(jian1==0)
//{
        //if(sxsw>0)
//        {sxsw--;
//        if(sxsw=0)
//        {
        //        sxsw=9;
//        }
//}
//}
//}
//}

}

        void shezhiwenduxx()
{

                wx1=0;
        P0=0xc7;
        delay1(3);
        wx1=1;

                        wx2=0;
        P0=table[xxbw];
        delay1(3);
        wx2=1;

wx3=0;
        P0=table[xxsw];
        delay1(3);
        wx3=1;

wx4=0;
        P0=table[12];
        delay1(3);
        wx4=1;

if(jia==0)//ÏÂÏT°ùλ¼ó′|àí
{
delay1(80);
{
if(jia==0)
{
        xxbw++;
        if(xxbw>=2)
        {
                xxbw=0;
        }

}
}
}

if(jia1==0)//ÏÂÏTê®Î»¼ó′|àí
{
delay1(80);
{
if(jia1==0)
{
        xxsw++;
        if(xxsw>9)
        {
                xxsw=0;
        }

}
}
}

}

楼主:
为什么汉字变符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汉字变符号了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你用的什么浏览器?对了传个压缩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