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中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7-12-11):
看到一些仿真电路,有使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为什么要用三极管放大电流呢?难度I0口输出的电流不够大?

网友A:
许多新型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5v以下数码管,但电压高的则需加三极管转换驱动电压。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有限,为了防止烧毁IO口而应用了三极管,当然用其他的元件也可以。

网友C:
IO口最大就10几20毫安电流,整个IC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100,200MA,所以需要用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D:
三极管在电路起的FDSM0565RN作用有四种,分别为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①放大作用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用基极电流IB来控制集电极电流IC及发射极电流IE,如果没有IB就没有IC与IE,只要有IB,就会有IC。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利用三极管的这一特性来放大信号的。;;; ②开关作用; 三极管作为电子开关或在数字电路中,工作在截止、饱和两个状态。;;; 在开关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

网友D:
三极管在电路起的FDSM0565RN作用有四种,分别为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①放大作用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用基极电流IB来控制集电极电流IC及发射极电流IE,如果没有IB就没有IC与IE,只要有IB,就会有IC。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利用三极管的这一特性来放大信号的。;;; ②开关作用; 三极管作为电子开关或在数字电路中,工作在截止、饱和两个状态。;;; 在开关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
;;; 三极管在电路起的FDSM0565RN作用有四种,分别为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 ①放大作用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用基极电流IB来控制集电极电流IC及发射极电流IE,如果没有IB就没有IC与IE,只要有IB,就会有IC。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利用三极管的这一特性来放大信号的。
;;; ②开关作用; 三极管作为电子开关或在数字电路中,工作在截止、饱和两个状态。
;;; 在开关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相当于一个开关,当三极管截止时,它的集电极与发射之间的内阻很大,相当于开关的断开状态;当三极管饱和时,它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内阻很小,相当于开关的接通状态。三极管作为电子开关时,应根据实际应用电路的要求来选择不同用途、类型及极性的三极管。
;;; 三极管应工作在安全区内,这样可以提高整机可靠性,也是电子设备中器件正常工作的最低要求。
;;; 三极管的选用
;;; >小信号处理电路高频三极管主要应用于小信号处理电路,其特征频率范围为30~300MHz,在使用或应用过程中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三极管的材料与极性,并考虑三极管的耗散功率、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反向电压、电流放大系数及钋形尺寸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 常用的小功率高频三极管有3DG6. 3DG8. 3CG21. 2SA1015.2SA673. 2SA733. S9011~S9015\ 2N5551. 2N5401. BC337.
BC338\ BC548. BC558等。
;;; ;>开关三极管的选用开关三极管在小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时,其参数要求为:最高反向电压低于100V,耗散功率低于1W,最大集电极电流小于1A。开关三极管在大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时,其参数要求为:最高反向电压大等于100V,耗散功率高于3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5A。开关三极管在开关电源等电路中使用时,其参数要求为:耗散功率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3A,最高反向电压高于800V。

网友E:
就是这样的。如:
STC89C51RC/RD+系列5V,P0口最大电流12mA,其它口最大6mA,如果是3V的,还要小。
高级一点的STC15系列,准双向口灌电流20mA,拉电流最大270uA,就是强挽输出也只有20mA。
所以,一般的LED灯是可以直接由单片机I/O口带的(其实大功率的同样不行),其它的都不好直接带。

网友F:
IO口流出的电流太小带不起负载,所以需要三极管来放大电流

网友G:
IO口只有10几20毫安电流,带不动的,所以要放大电流

网友H: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有限,为了防止烧毁IO口而应用了三极管,当然用其他的元件也可以

网友I:
放大电流的作用,如果你用数码管就会知道。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数码管不亮,而加上三极管后数码管就亮了,就是因为单片机的电流不够大,从而用三极管来放大电流。

网友I:
起放大电流的作用,单片机的输出电流不够大,不足以驱动数码管,所以要加一个三级管来放大电流。

网友J:
IO口电流是不够大,需要三极管来放大

网友K:
最片机IO口的拉电流和灌电流都很小,不足以驱动继电器等执行机构,所以通常采用三极管来驱动执行机构

网友L: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实际上是利用基极电流的微小变化去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巨大变化。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放大器件,但在实际使用中常常通过电阻将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转变为电压放大作用。

网友M:
单片机的IO口驱动电流非常有限,如果我们需要驱动大电流的东西必须用三极管放大

网友N:
IO口驱动电流有限,三极管当开关使用,数码管有外部电压供电,

网友O:
IO口只有10几20毫安电流,直接驱动CPU会发热烧坏,只能起控制作用,要驱动大电流必须加装放大器,也就是三极管。

网友P(2018-02-08):
三极管做放大电流的作用

网友Q:
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域,截止、放大和饱和区,截止和饱和区就是开关作用,楼主所说的是需要三极管放大作用,因为控制芯片IO带载能力有限,所以需要需要三极管放大来提高带载能力的

网友R:
一般的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确实有限,驱动几个灯可以,驱动几十个灯就困难了,一个数码管相当于几十个灯

网友S:
对就是因为IO输出电流不够大,带不动负载

网友T:
主要看IC是不是有匹配的驱动输出,如果没有电压电流相匹配,就要通过电路转换连接

网友U:
一看你的提问,就知道你模电未学好。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V:
数码管的一段要是想亮的话,需要足够的电流,如果只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的话,io口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只能用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开关,经过三极管的电流就可以足够提供给数码管了!

网友W:
一般三极管用于驱动大功率的,一般的单片机驱动能力比较差,电压,电流都比较小

网友X: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流有限,所以需要使用三极管在扩展电流。

网友Y:
三极管起驱动的作用,单片机的IO口是用来控制的,一般情况下不会用IO口直接驱动器件,可以加上拉电阻或三极管增大驱动能力,既能保护单片机又能提高实用性,所以要加三极管。对于led等小功率器件不加也行,不过容易影响它正常工作。

网友Z:
主要是增加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和减轻单片机的负载

网友AA: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路放大器,和ULN 2003芯片 的作用可以是一样的

网友AB:
数码管现在实际应用都是用数码管专用芯片驱动了,只要两上IO口,也非常便宜,基本不用三极管了

网友AC:
不懂过来学习的!谢谢回答!

网友AD:
流出的电流太小带不起负载,所以需要三极管来放大电流

网友AE:
单片机IO电流有限,驱动能力不足,而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的能力,故而使用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AF: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