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个用两个按键控制的程序

楼主(2017-12-12):
程序是这样控制的两个按键,按第一个按键选择1~9显示在一位数码管上,也就是加1,单位为加一秒,选择几就是想定时几秒。选择好定时秒数后按第二个按键就是启动选择的定时秒数,例如:第一个按键选择显示6,按第二个按键后打开输出IO口定时6秒关闭,只要不按第一个按键选择显示秒数,按第二个按键可以一直循环执行选择的定时秒数,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MCU和外围电路,只能按51给你写了程序,端口定义根据实际电路自行修改。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1^0;                                //输出
sbit key1=P3^4;                        //键1
sbit key2=P3^5;                        //键2
sbit dula=P2^6;                        //段选
sbit wela=P2^7;                        //位选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数码管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nt50ms=0,Cnt1s=0;
uchar Time=0;
bit   flag=0;

void Timer0Init();
void keycan();
void display();
void Countdown();

void main()
{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显示
                Countdown();//倒计时
        }
}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

void keycan()
{
        static bit key1_sign=0,key2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1=0,count2=0;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1)                //检测按键1如果按下为0
        {
                if((key1_sign==0)&&(flag==0))        //按键自锁标志为0
                {
                        count1++;                                        //消抖计数
                        if(count1>=250)                        //消抖延时
                        {
                                key1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Cnt50ms=0;
                                Time++;                                        //定时时间变量+1
                                if(Time>=10)
                                        Time=0;
                        }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清0
        }

        if(!key2)                                        //检测按键2如果按下为0
        {
                if(key2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为0
                {
                        count2++;                                        //消抖计数
                        if(count2>=250)                        //消抖延时
                        {
                                key2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Cnt1s=Time;                        //传递定时时间
                                if(Cnt1s>0)
                                {
                                        OUT = 0;                        //低电平输出
                                        flag= 1;                        //禁止key1操作
                                        TR0 = 1;                        //开启定时器
                                }
                        }
                }
        }
        else
        {
                key2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2=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display()
{
        if(flag==0)
                P0=table[Time];                //显示定时时间
        else
                P0=table[Cnt1s]|0x80;//加点表示倒计时工作中
        dula=1;
        dula=0;

        P0=0x7e;        //6位数码管只使用第1位
        wela=1;
        wela=0;
}

void Countdown()                //倒计时
{
        if(flag==1)
        {
                if(Cnt1s==0)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OUT = 1;                //停止输出
                        flag= 0;                //允许key1操作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重装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重装值
        Cnt50ms++;
        if(Cnt50ms>=20)//1秒
        {
                Cnt50ms=0;
                Cnt1s--;
        }
}

网友B:
向大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MCU和外围电路,只能按51给你写了程序,端口定义根据实际电路自行修改。
#include
#def ...

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会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