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501单片做的电子钟偏快,怎么解决?

楼主(2017-12-12):
各位同盟你们好,我自制了一个电子钟,89C2501芯片,每天要快到近一分钟,请问这是哪部分的原因,是否跟晶振有关,那又取多大的晶振呢?现在用的是12M的,敬请热心的朋友帮忙为感!

网友A:
单片机是2051,直接做的有误差是很正常的,可以加一片专用的1302模块做出来就好多了

网友B:
单片机模拟电子钟都有较大误差,用1302可避免。

网友C:
微调一下与晶振连接的的电容,加大点容量。

网友D:
加大重装载值。先计算好,每天误差到少。
12m晶振一般是(65535-50000)每中断一次是50ms,你可以计算(假如每天快1分钟)1/(24*60)=1/1440,50000/1440约等于35,那么(65535-50000-35)即可。

网友E:
还是用专门的RTC芯片吧.DS3231精度不错,性价比较高

楼主:
噢,谢谢各位的支招,在这方面我得向各位学习学习了。再次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2051,直接做的有误差是很正常的,可以加一片专用的1302模块做出来就好多了

你好,1032和2051怎么接,能耽搁你画个图和详细的说明吗?先谢谢了!

网友F:
用1302稳住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片机有个ds1302,用那个

网友H:
如果不想用时钟芯片,就要自己加入一些补偿,比如快一分钟,那我就先减去半分钟,慢慢地接近。

如果用时钟芯片,我推荐用EPSON公司的,RX8025T,自带晶振,月差最多十来秒。这个芯片每秒钟会输出一次中断,可以用来计数

网友I:
用个专门的芯片把  DS1302 等

网友J:
可以用专门的时钟芯片做,时间准确,效果好

网友K:
这位个是一个经典设计了,论坛里支援很多呀

网友L:
pcf8563也可以,直接算时间,肯定有误差

网友M:
晶振本身就不是特别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