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实现数组的循环左移,右移,翻转

楼主(2017-12-12):
数组结合指针可以实现很多有趣的功能,比如下面这个程序:

假设数组为 : 12345

如果左移一次即为:23451 ,依次类推

如果右移一次即为:51234 ,依次类推

翻转则为:54321

我们来实现下这个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NR(x)  (sizeof(x)/sizeof(x[0]))
    //数组左移
    int buffer_left_move(int *buffer , int buf_len)
    {
        int i ;
        char tmp = buffer[0];
        for(i = 1 ; i < buf_len ; i++)
        {
            buffer[i-1] = buffer[i] ;
        }
        buffer[buf_len-1] = tmp ;
    }
    //数组右移
    int buffer_right_move(int *buffer , int buf_len)
    {
        int i ;
        char tmp = buffer[buf_len - 1];
        for(i = buf_len ; i > 0 ; i--)
        {
            buffer[i] = buffer[i-1] ;
        }
        buffer[0] = tmp ;
    }
    //数组翻转
    int buffer_turn_over(int *buffer , int buf_len)
    {
        int size = buf_len ;
        int i , tmp;
        for(i = 0 ; i < size/2 ; i++)
        {
            tmp = buffer[i] ;
            buffer[i] = buffer[size-1-i] ;
            buffer[size-1-i] = tmp;
        }
    }
    //打印数组
    void print_buffer(int *buffer, int buf_len)
    {
        int i ;
        system("cls");
        printf("please input \'a' or \'b' or \'w' \n");
        for(i = 0 ; i < buf_len ; i++)
        {
            printf("%d",buffer[i]);
        }
        putchar('\n');
    }

    int main(void)
    {
        int buffer[5] = {1,2,3,4,5} ;

        print_buffer(buffer,NR(buffer));
        while(1)
        {
            switch(getch())
            {
                //左边
                case 'a':
                        buffer_left_move(buffer,NR(buffer)) ;
                        print_buffer(buffer,5);
                        break ;
                //右边
                case 'd':
                        buffer_right_move(buffer,NR(buffer));
                        print_buffer(buffer,5);
                        break ;
                //翻转
                case 'w':
                        buffer_turn_over(buffer,NR(buffer)) ;
                        print_buffer(buffer,5);
                        break ;
            }
        }
        return 0 ;
    }

运行结果:

please input 'a' or 'b' or 'w'

12345

按下a为不断左移,按下d为不断右移,按下w则为翻转

网友A:
单片机里面的程序中左移右移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B(2018-04-10):
单片机也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