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线怎样改为直角或圆角转弯

楼主:
如图,在Altium Designer16或Altium17中,在“Top Overlay”层画线,怎样才能直角或圆角转弯呢?在以前版本可以按“shift + 空格”键切换,现在新版本切换不了了

网友A(2017-12-14):
shift+ctrl+空格

网友A:
shirt+ctrl+空格

网友B:
我知道布电气连接的线是可以用“shift+ctrl+空格”,但是我是在“Top Overlay”层画线,是没有电气连接的,用这个快捷键不行,大家试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关掉输入法

网友B:
关掉也不管用
你的是16或17版本吗,亲测一下

网友D:
輸入法:英文
快捷鍵:shift+空格

网友E(2020-05-08):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布电气连接的线是可以用“shift+ctrl+空格”,但是我是在“Top Overlay”层画线,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

画了之后直接转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