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分频器程序(外部中断实现)

楼主(2017-12-12):
仿真原理图:http://www.51hei.com/bbs/dpj-101350-1.html

/*****************************************************************
程序功能: 本例程为简易分频器。
                   实验前,请用排线(杜邦线)将QX-MCS51学习板的P1^0管脚与P3^2(INT0)
                   管脚相连。因为P1^0用来模拟外界波形输入,它提供周期为100ms的方波,
                   与T1管脚相连后,T1可对其进行周期计数。
                   程序中的变量pp决定着分频系数,其值乘以2即为分频系数。
                   改变其值可以得到相应的分频输出波形(方波)。
                    P1^1为输出管脚,将其连接示波器可以看到分频后的波形。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p;
sbit shuru=P1^0;
sbit shuchu=P1^1;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计数器0用于定时
        TR0=1;
        TH0=0x4c;// 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0x00;
        ET0=1;
        EA=1;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IT0=1;

        while(1)
        {
                if(pp==1)                   //对从T1端口采得的波形二分频。
                {                                   //改变其值即可得到不同分频后的波形。
                        shuchu=~shuchu;//每隔一个输入方波的周期,输出的电变换一次,故输出波形的周期是输入的二倍。
                        pp=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

网友A(2019-03-13):
资料下不了

网友B(2020-02-11):
挺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C(2020-04-15):
感谢 感觉还是挺好做的

网友D(2020-09-19):
没用,分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