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单片机计数器实现)源代码

楼主(2017-12-12):
该程序的仿真原理图:http://www.51hei.com/bbs/dpj-101350-1.html
/******************************************************************
程序功能: 本例程为简易分频器(用计数器采集外部脉冲)。
                   实验前,请用排线(杜邦线)将QX-MCS51学习板的P1^0管脚与P3^5(T1)
                   管脚相连。因为P1^0用来模拟外界波形输入,它提供周期为100ms的方波,
                   与T1管脚相连后,T1可对其进行周期计数。
                   程序中的变量TL1决定着分频系数,其值乘以2即为分频系数。
                   改变其值可以得到相应的分频输出波形(方波)。
                   P1^1为输出管脚,将其连接示波器可以看到分频后的波形。
********************************************************************/

#include<reg52.h>

sbit shuru=P1^0;
sbit shuchu=P1^1;

void main()
{
        TMOD=0x51;        //定时计数器0用于定时,定时计数器1用于计数
        TR0=1;
        TR1=1;          //开通TR1计数器
        TH0=0x4c;// 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0x00;
        ET0=1;
        EA=1;

        while(1)
        {                                //TL1为定时计数器1对应的内部寄存器的低八位。每当外部脉冲由1变为0时,其值加一。
                if(TL1==1)           //对从T1端口采得的波形二分频。
                {                           //每计数一次(即采的模拟输入方波的一个周期),即执行此函数
                        shuchu=~shuchu;        //模拟方波的周期为100ms,而此处,每隔一个输入方波的周期,
                                                        //输出信号电平变换一次,故其周期为200ms,实现了二分频。
                        TL1=0;
                }
        }
}
……………………

网友A(2018-06-22):
很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