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12-12):
图中二极管3D1、3D2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经常短路?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提供一个压降??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建议再发一张图片。

网友C:
共源放大器的作用

网友C:
共源放大器

网友D:
看电路图这是一个正负电源整流滤波电路。这两个二极管双向导通没有作用(会增加压降)。

网友E:
二极管特性为单向导通性,反向电阻很大,近似开路,作用一般为整流和限流。

网友F:
可能是钳位保护作用,不过要结合输入输出电路才能详细分析

网友G:
提供零点参考

网友H:
1、整流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  2、开关  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3、限幅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4、续流  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续流作用。  5、检波  在收音机中起检波作用。  6、变容  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7、显示  用于VCD、DVD、计算器等显示器上。  8、稳压  稳压二极管实质上是一个面结型硅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在二极管的制造工艺上,使它有低压击穿特性。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恒定,在稳压电路中串入限流电阻,使稳压管击穿后电流不超过允许值,因此击穿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并不会损坏。  9、触发  触发二极管又称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属三层结构,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用途。

网友I:
单向导通,开关作用

网友J:
看不清楚啊

网友K:
看不清楚呀

网友L:
二极管只能单向导通,是整流的用的

网友M:
电路图不完整,无法准确判断。再发一张图吧。

网友N:
求金币下载东西

网友O:
可能是共源放大器,整流、稳压?

网友P:
起整流的作用,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网友Q:
图片端口定义看不清楚,有点像采样用的

网友R:
整流电路

网友S:
求金幣下載東西,感謝

网友T:
这样是电源极性转换吧,但这样确实容易损坏接入的二极管!!!

网友U:
二极管,(英语:Diode),电子元件当中,一种具有两个电极的装置,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许多的使用是应用其整流的功能。而变容二极管(Varicap Diode)则用来当作电子式的可调电容器。大部分二极管所具备的电流方向性我们通常称之为“整流(Rectifying)”功能。二极管最普遍的功能就是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通过(称为顺向偏压),反向时阻断 (称为逆向偏压)。因此,二极管可以想成电子版的逆止阀。

网友V:
看不清楚,桥接的一定是整流,两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W:
水帖求黑币 图真不清楚

网友X:
1N4007一般作整流二极管用

网友Y:
转换电路 ,单项导通

网友Z:
单向导通

网友AA:
起共源放大器的作用

网友AB:
交变直 然后通

网友AC:
前面4个二极管是桥式整流,后面两个应该是单相导通,起保护作用吧

网友AD:
应该是降压稳作业

网友AD:
应该是共源放大  会提供一个降压效果

网友AE:
看不清楚  请换一张图

网友AF:
作用一般为整流和限流。

网友AG:
两个二极管反并联是提供一个交流回路,这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AG:
两个二极管反并联这条回路上流过的是交流,所以要用两个二极管来反并联。这是一个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AH:
共源放大单向导通吧

网友AI:
看不清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作用 可以用来保护电路

网友AJ:
用来钳位电压

网友AK:
这是个电桥,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性。

网友AL:
二极管的作用一- -整流   二极管的作用之一就是整流,完成整流作用的二极管称为整流二极管。由于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可将方向交替变换的交流电转换为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完成整流的功能。  二极管的作用二- -限幅   二极管的作用之二就是限幅,完成限幅作用的二极管称为限幅二极管。由于在二极管两端加正向电压使其导通后,其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其在电路中可以作为限幅元件,将信号的幅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二极管的作用三- -开关   二极管的作用之三就是可用作开关,完成开关作用的二极管称为开关二极管。由于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相当于通路,类似于开关打开状态;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相当于断路,类似于开关闭合状态。二极管具有的这种开关特性,使得其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二极管的作用四- -续流   二极管的作用之四就是续流,经常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或继电器的感性负载中起到续流的作用。 二极管的作用五- -稳压   二极管的作用之五就是稳压,完成稳压作用的二极管称为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是一种工作于反向击穿状态的面结型硅二极管,在稳压电路中串入限流电阻,限制稳压二极管击穿后电流值,使得其击穿状态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二极管的作用六- -变容   二极管的作用之六就是变容,完成变容作用的二极管称为变容二极管。可以通过对其施加反向电压来改变其PN结的静电容量,从而达到变容的功能,经常于电视机高频头的频道转换和调谐电路。 二极管的作用七- -显示   二极管的作用之七就是显示,完成显示作用的二极管称为发光二极管(LED),经常应用于VCD、DVD、计算器等显示器上,例如电脑硬盘的指示灯、充电器的指示灯等都是发光二极管在生活中的应用。  二极管的作用八- -触发   二极管的作用之八就是触发,完成触发作用的二极管称为触发二极管,又称为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是一种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经常用于触发双向可控硅,在电路中用作过压保护。 二极管的作用九- -检波   二极管的作用之九就是检波,完成检波功能的二极管称为检波二极管。检波主要是将高频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检出,这一作用经常用于收音机中。

网友AM:
这类似一个共源放大器的用处,貌似会增加压降,图片看不太清楚唉

网友AN:
中点电位

网友AO:
单向导通,防止回流

网友AO:
二极管的方向有错吧

网友AP:
这个图片太不清晰了

网友AQ:
单向导通,整流

网友AR:
鉴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