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用PCF8951更换ADC0832的问题,要求基本功能不变,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include "ADC0832.h"
unsigned char Read_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is0,dis1;
        unsigned int date;
        ADC_Clk=0;    //拉低时钟
    ADC_DI=1;   //初始化
    _nop_();
        ADC_CS=0;    //芯片选定
    _nop_();
    ADC_Clk=1;   //拉高时钟
    _nop_();

        if(CH==0)      //通道选择
    {
      ADC_Clk=0;      //第一次拉低时钟
      ADC_DI=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ADC_Clk=1;    //拉高时钟
          _nop_();
      ADC_Clk=0;    //第二次拉低时钟,ADC0832 DI接受数据
      ADC_DI=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ADC_Clk=1;
      _nop_();
    }
    else
    {
      ADC_Clk=0;
      ADC_DI=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ADC_Clk=1;
      _nop_();
      ADC_Clk=0;
      ADC_DI=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ADC_Clk=1;
      _nop_();
    }
        ADC_Clk=0;  //第三次拉低时钟,此前DI两次赋值决定通道
    ADC_DI=1;   //DI开始失效,拉高电平,便于DO数据传输

    for(i= 0;i<8;i++)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dis0<<= 1;
       ADC_Clk=1;
       _nop_();
       ADC_Clk=0;
       if (ADC_DO)
          dis0|=0x01;
      else
          dis0|=0x00;
    }
    for (i=0;i<8;i++)      //读取后8位的值
    {
       dis1>>= 1;
       if (ADC_DO)
        dis1|= 0x80;
       else
        dis1|= 0x00;
       _nop_();
       ADC_Clk=1;
       _nop_();
       ADC_Clk=0;
    }
        if(dis0==dis1) //两次结束数据比较,若相等
          date=dis0;    //则赋值给dat
    _nop_();
    ADC_CS=1;  //释暸ADC0832
    ADC_DO=1;  //拉高输出端,暯便下次通道选择DI端有效
    ADC_Clk=1;  //拉高时钟

    return date;

网友A(2017-12-14):
回帖奖励 +6 黑币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