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ax7219点亮流水灯 怎么写都是乱闪

楼主(2017-12-12):
我用max7219然后往里边写数,结果怎么写都是乱闪,根本不是流水灯,到现在还不懂输入很输出成什么样的关系,译码方式我也改成00不译码,怎么弄都弄不成,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对了,我用的不是数码管而是共阴极的led灯珠分别接八个引脚上的

网友A(2018-09-27):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用的不是数码管而是共阴极的led灯珠分别接八个引脚上的

实例64  MAX7221控制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