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计仿真问题 加减控制不了数码管的变化

楼主(2017-12-12):
数码管显示只有这个界面:

整体为

我在传感器上加减控制不了数码管的变化。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1^0;
sbit RS = P1^4;
sbit RW = P1^6;
sbit EN = P1^5;
union {
    uchar c[2];
        uint x;
} temp;
uchar flag;
uint cc,cc2;
float cc1;
uchar buff1[13] = {"temperature:"};
uchar buff2[6] = {"+00.0"};
//检查忙函数
void fbusy()
{
    P2 = 0xff;
        RS = 0;
        RW = 1;
        EN = 1;
        EN = 0;
        while((P2 & 0x80))
        {
           EN = 0;
           EN = 1 ;
        }
}
//写命令函数
void wc51r(uchar j)
{
   fbusy();
   EN = 0;
   RS = 0;
   RW = 0;
   EN = 1;
   P2 = j;
   EN = 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c51ddr(uchar j)
{
   fbusy();
   EN = 0;
   RS = 1;
   RW = 0;
   EN = 1;
   P2 = j;
   EN = 0;
}
void init()
{
   wc51r(0x01);
   wc51r(0x38);
   wc51r(0x0c);
   wc51r(0x06);
}
//unchar useconds;
void delay(uint useconds)
{
   for(; useconds>0; useconds--);
}
uchar ow_reset(void)
{
   uchar presence;
   DQ = 0;
   delay(50);
   DQ = 1;
   delay(3);
   presence = DQ;
   delay(25);
   return(presence);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 (i=8; i>0; i--)
   {
     value >>= 1;
         DQ = 0;
         DQ = 1;
         delay(1);
         if(DQ) value |=0x80;
         delay(6);
        }
        return(value);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 (i=8; i>1; i--)
   {
     DQ = 0 ;
         DQ = val&0x01;
         delay(5);
         DQ=1;
         val = val/2;
   }
   delay(5);
}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p.c[1] = read_byte();
   temp.c[0] = read_byte();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return;
}
void main()
{
   uchar k;
   delay(10);
   EA = 0;
   flag = 0;
   init();
   wc51r(0x80);
   for (k=0; k<13; k++)
   {wc51ddr(buff1[k]);}
   while(1)
   {
     delay(10000);
         Read_Temperature();
         cc = temp.c[0]*256.0 + temp.c[1];
         if  (temp.c [0] > 0xf8)   {flag=1; cc=~cc+1;}
         else flag=0;
         cc1 = cc*0.0625;
         cc2 = cc1*100;
         buff2[1] = cc2/1000 + 0x30;
         if (buff2[1] == 0x30)
             buff2[1] = 0x20;
                 buff2[2] = cc2/100        - (cc2/1000)*10 + 0x30;
                    buff2[4] = cc2/10        - (cc2/100)*10 + 0x30;
                 if (flag==1)
                 buff2[0] = '-';
     else
             buff2[0] = '+';
     wc51r(0xc5);
         for (k=0; k<6; k++)
         { wc51ddr (buff2[k]);}
   }
}

网友A: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⒈ DS18B20简介
⑴ 内部组织结构    …
⑵ 操作步骤和操作指令    …
⒉ 电路设计    …
⒊ 程序设计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例97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