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位移

楼主(2017-12-12):
* 实 验 名                 : 动态显示数码管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P2.2,P2.3,P2.4键盘使用P1
* 实验效果       : 按矩阵键盘分别显示在数码管上面显示十六进制的0到F。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KeyState;        //记录按键的状态,0没有,1有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 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函 数 名         : KeyDown*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输    入         : 无* 输    出         : 无*******************************************************************************/void KeyDown(void){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有按键按下                        //测试列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检测出错回复17意思是把数码管全灭掉。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a=0;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输    入         : 无* 输    出         : 无*******************************************************************************/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