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时钟芯片时间快慢问题

楼主(2017-12-12):
自己做了个DS1302时钟芯片1602液晶显示的时钟,为什么每过一天就快了10秒左右,是晶振问题吗晶振用32M的,还是程序延时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误差总是有的,因为器件都有正负误差,如果只调一台设备的话,可以单独微调它负载电容

网友B:
就是晶振的问题,调整匹配电容可微调频率。

网友C:
DS1302时钟芯片应该比较精准的。需要注意2个问题:一是晶振频率要精准,32768Hz,这是关键。二是编程,是否妥当。至于仿真,是会有误差的,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B:
1302用的多是32768,一般误差在20ppm左右,24小时误差在2秒以下

网友D:
用DS3231吧.只是价格要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