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标称电压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7-12-12):
请问电解电容的标称电压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同学,上了大学,就把高中知识忘了?
电容器的电容公式:C=Q/U,还记得吗
如果C一定,Q与U成正比,Q越多,U越大,就会击穿电容器的绝缘物质,电容器就废了。
你说的那个标称电压,其实就是这个电压,即保护电容器不损坏的最大承受电压。超过此值,电容器可能很快就会损坏。

网友B:
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吧

网友C:
标称电压就是设计使用时不能超过的最大电压,但实际使用时要留有一定余量,避免电源电压波动而损坏电容。

网友C:
标称电压是设计使用时不能超过的最大值,实际应用要留有一定余量,避免电压波动损坏电容。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必须考虑的参数之一。超出标称电压,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E:
就是电容器两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F:
标称电压实际就是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但实际上,这个电压往上还会留有一定的余量。
而你在设计的时候本身也会做一些derating。

网友G:
防止被击穿

网友H:
算是额定电压吧,就是给你提个醒,在电路工作的时候,电容两端电压不能超过这个额定值,否则会烧坏电容

网友I:
电解电容的标称电压是耐压值,一般可在标称电压上不会损坏,但不建议长期工作,在标称电压的80*%左右可长期工作

网友J:
最高加载电压

网友K:
额定电压

网友K:
电解电容的标称电压是耐压值,额定电压

网友L:
应该是额定电压吧,超出部分应该算击穿电压吧

网友L:
应该是额定电压吧,超出部分应该是击穿电压吧

网友M:
耐压值,即为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但工作时一般不会达到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