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mpu6050平衡小车源码 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7-12-12):
代码测试通过,卡尔曼滤波
Anyway2.0_新驱动_客户例程->default->Anyway_main.hex  此文件为烧写代码

//方能仪器平衡车程序V2.0***************************
//Landforcer 方能仪器版权所有
/*使用到的单片机模块有:
1、一路定时器中断用于给定卡尔曼滤波周期,大约10ms
2、七路AD,其中ADC0用于检测转向电位器输出(备用扩展,小车有接口),
ADC1用于检测左轮电机的电流(备用),
ADC2连接外部滑动变阻器RK0,用于调整小车的平衡角度,也就是调零,ADC3连接
RK1用于调节角度的比例系数,ADC4连接RK2用于调节角度的微分系数,ADC5连接
RK3用于调节位置的比例系数,ADC6连接RK4用于调节位置的微分系数,ADC7用于检测
右轮电机的电流(备用)
3、两路外部中断,用于检测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进而测得车速
4、两路PWM输出,PWM驱动直流伺服电机
5、一般IO口,通过发送高低电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6、iic接口用于读取MPU6050六轴传感器的数据
使用到的外部硬件模块有:MPU6050六轴传感器
电机驱动模块,车轮检测编码器模块和主控板*/
//*************************AnyWay调试说明**********************//
/*RK0为小车的平衡角度调节,也就是零点调节,
  RK1为角度比例系数,顺时针变小,逆时针变大,系数越大车子越有力,但是系数太大会导致抖动造成自激,建议大小为2.0V
  RK2为角度微分系数,顺时针变小,逆时针变大,系数越大车子反应越灵敏,能一定程度上消除RK1导致的自激,但是不能太大,建议为3.6V
  RK3为位置微分系数,顺时针变小,逆7时针变大,系数越大车子越稳定,但是太大会导致自激,建议为0.6V
  RK4为位置比例系数,顺时针变小,逆时针变大,系数越大车子回到原点的速度越快,但是太大也会导致自激,建议为1.0V
*/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signal.h>
#include "Anyway_uart.h"
#include "Anyway_Kalman.h"
#include "Anyway_mup6050.h"
#include"Anyway_twi.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定义区
extern float angle, angle_dot;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_data;
volatile float PW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er,reger;
volatile int speed_output_RH,speed_output_LH,NUMBER;
volatile int speed_real_LH,speed_real_RH;
volatile float gyro,acc,adc_v,angle_t;
volatile int Kp_angle,Kd_angle,Kd_position;
volatile float Kp_position;
volatile float position,position_dot;
volatile float position_dot_filter;
volatile int Turn_Need,Speed_Need;
unsigned char cdis[14]={0,}; //读缓存区
unsigned int aaa,ggg;
#define xtal 16 //以MHz为单位,不同的系统时钟要修改。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unsigned int)(xtal*143-2);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i;
for(i=0;i<num;i++)
delay_1ms();
}
///////////////////中断初始化
void T1_initial(void)
{
        TCCR1A|=(1<<COM1A1)|(1<<WGM10)|(1<<COM1B1);                                //T1:8位快速PWM模式、匹配时清0,TOP时置位
        TCCR1B|=(1<<WGM12)|(1<<CS11);                        //PWM:8分频:16M/8/256=8KHz;
}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T2_initial(void)                        //T2:计数至OCR2时产生中断
{
        OCR2=0x30;//0X5E;                        //T2:10ms时产生中断;
        TIMSK|=(1<<OCIE2);
        TCCR2|=(1<<WGM21)|(1<<CS22)|(1<<CS21)|(1<<CS20);                        //CTC模式,1024分频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T_initial(void)
{
        MCUCR|=(1<<ISC01)|(1<<ISC00)|(1<<ISC11)|(1<<ISC10);                        //INT0、INT1上升沿有效
        GICR|=(1<<INT0)|(1<<INT1);                        //外部中断使能
}
///////////////////////ad转换
int mega16_ad(uchar Ch1)
{
     uint addata;
         ADMUX = 0x00 | Ch1;//这个地方注意设置,外部基准源
         ADCSRA|=(1<<ADEN)|(1<<ADSC)|(1<<ADPS2)|(1<<ADPS1)|(1<<ADPS0);;
         while(!(ADCSRA & (1 << ADIF)));
         addata=ADCL;
         addata=addata+ADCH*256;
        // AD_data-=512;
         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EN);
        return addata;
}
void AD_calculate(void)
{aaa=cdis[2]*256+cdis[3]+32768;
//acc=(mega16_ad(0)-mega16_ad(2))*3.286/800;
acc=(32768-aaa*1.0)/16384;//+(512-mega16_ad(2))*0.004;;
if(acc>1)                 ///这个地方必须限幅,不然会出问题
acc=1;
else if(acc<-1)
acc=-1;
acc=57.3*acc;
//gyro=-(mega16_ad(1)-380)*4.9;
ggg=cdis[10]*256+cdis[11]+32768;
gyro=(32768-ggg*1.0)/131;
angle_t=mega16_ad(7)/5.3;
//Kalman_Filter(acc,gyro);
angle=0.95*(angle)+0.05*acc;
angle_dot=gyro;

}
////////////////////////////////PWM发送
void PWM_output (int PWM_LH,int PWM_RH)
{
        if (PWM_LH<0)
        {
                PORTB|=1<<7;
                PWM_LH*=-1;
        }
        else
        {
                PORTB&=~(1<<7);
        }

        if (PWM_LH>252)
        {
                PWM_LH=252;
        }

        if (PWM_RH<0)
        {
                PORTB|=1<<6;
                PWM_RH*=-1;
        }
        else
        {
                PORTB&=~(1<<6);
        }

        if (PWM_RH>252)
        {
                PWM_RH=252;
        }

        OCR1AH=0;
        OCR1AL=PWM_LH;                        //OC1A输出;

        OCR1BH=0;
        OCR1BL=PWM_RH;                        //OC1B输出;

}
///////////////////////////////////PWM 计算
void PWM_calculate(void)
{

//        PORTB|=(1<<6);
/*        if (0x10==(PINB&1<<4) )        //前进
        {
                Speed_Need=-4;
        }
        else if (0x20==(PINB&1<<5) )        //后退
        {
                Speed_Need=4;
        }
        else        //不动
        {
                Speed_Need=0;
        }
*/
//position_dot=(speed_real_LH-speed_real_RH)*0.5;     ///B
//                position_dot=(-speed_real_LH-speed_real_RH)*0.5;///D
//        position_dot=(speed_real_LH+speed_real_RH)*0.5; ///A
  position_dot=(-speed_real_LH+speed_real_RH)*0.5;    ///C
        position_dot_filter*=0.85;                //车轮速度滤波
        position_dot_filter+=position_dot*0.15;

        position+=position_dot_filter;
        position+=Speed_Need;
        position+=Turn_Need;
                if (position<-768)                //防止位置误差过大导致的不稳定
        {
                position=-768;
        }
        else if  (position>768)
        {
                position=768;
        }
                PWM =-Kp_angle*angle-Kd_angle*angle_dot/*+Kp_position*position*/+Kd_position*(position_dot_filter-Speed_Need);

        speed_output_RH = PWM+Turn_Need;
        speed_output_LH = PWM-Turn_Need;
        PWM_output (speed_output_LH,speed_output_RH);
}
////////////////////////////////////主程序
int main()
{//uchar a;
        DDRB=0B11000000;
//        PORTB=0;
        DDRB &= ~(1<<0 | 1<<1|1<<2|1<<3|1<<4|1<<5);
        PORTB |= 1<<0 | 1<<1|1<<2|1<<3|1<<4|1<<5;
    DDRA=0;
    PORTA=0;
           DDRD=0B11110010;//这个地方不能加PIN,不然会出问题
DDRC |=((1<<PC0)|(1<<PC1));
PORTC|=((1<<PC0)|(1<<PC1));
TWBR=0x0a; //I2C 初始化,400kbps
TWSR|=(1<<TWPS0);

T1_initial();
T2_initial();

USART_Init();

//        PIND=0X00;
//        PORTD=0X00;
//        PORTD|=~(1<<6);
  // SFIOR|=1<<PUD;
  INT_initial();
   sei();
MPU_Init();
         Kp_angle=mega16_ad(3)/10.0;
        Kd_angle=mega16_ad(4)/250.0;
        Kp_position=mega16_ad(5)/500.0;
        Kd_position=mega16_ad(6)/5.0;
        angle_t=mega16_ad(7)/5.3;
   while(1)
{
if(flager==1)
{MPU_6050_Read(cdis);
AD_calculate();
/*flager=0;
AD_calculate();
PWM_calculate();
MPU_6050_Read(cdis);
speed_real_LH=0;//速度计数清零
speed_real_RH=0;
}*/
/*
Putc(0xfd);
Putc(0);
Putc(angle*2+120);
*/
Putc(0xff);
Putc(angle+128); //红
Putc(angle_t+10);//绿
Putc(acc+128);   //蓝
  }
   }
   return 0;
}

ISR(TIMER2_COMP_vect)//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flager=1;
NUMBER++;
//MPU_6050_Read(cdis);
//AD_calculate();
}
ISR(INT0_vect)
{
        if (0==(PINB&1<<0))
……………………

网友A(2019-10-13):
感谢上传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