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采集程序,实物成功,但是protues仿真出不来

楼主:
下面是仿真图:一直显示-0.06,请问这是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函数声明
void lcd_pos(int pos);
void Delay1ms(u16 c);
void LcdWriteCom(u8 com);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void LcdInit();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u8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8 dat);
u8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I/O口定义
sbit DSPORT = P3^7;
sbit LCD1602_E = P2^7;
sbit LCD1602_RS =P2^6;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ED = P1^2;//定义数据缓冲区
char Disp[30];
char dis_buf[20];
u8    BUF[8];
int     dis_data;

u8 Ds18b20Init()
{
        u8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8 dat)
{
        u16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8 Ds18b20ReadByte()
{
        u8 byte, bi;
        u16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8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Delay1ms(u16 c)   //误差 0us
{
    u8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8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lcd_pos(int pos)
{                                    //第一行第几列直接写pos为几,第二行pos从0x40开始
   LcdWriteCom(pos | 0x80) ;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数据转换函数
void display(int temp)
{
    int m,i;
           float tp;
        int tp1;
                //温度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5] = '-';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5]='+';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lcd_pos(0);
        for(m=0;m<6;m++)
         {
          LcdWriteData(Disp[m]);
         }
         Disp[0]='T';
         Disp[1]='E';
         Disp[2]='M';
         Disp[3]='P';
         Disp[4]=':';
         Disp[6]=temp/10000;
         Disp[7]=temp%10000/1000;
         Disp[8]=temp%1000/100;
         Disp[9]=temp%100/10;
         Disp[10]=temp%10;
         if(Disp[6]==0)
     {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 ');
                if(Disp[7]==0)
                {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 ');
                }
                else
                {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Disp[7]+'0');
                }
         }
         else
         {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Disp[6]+'0');
         }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Disp[8]+'0');
           lcd_pos(10);
           LcdWriteData(Disp[9]+'0');
           LcdWriteCom(0x89);
           LcdWriteData('.');
           lcd_pos(11);
           LcdWriteData(Disp[10]+'0');
           lcd_pos(12);
           LcdWriteData(0xdf);
           lcd_pos(13);
           LcdWriteData('C');
         Delay1ms(10);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m,n,i;
P1=0x00;
if(RI)
{
  RI=0;
  n=SBUF;
  if(n==0x30)
  {
   LED=0;
  }
  if(n==0x31)
  {
   LED=1;
  }
  if(n=='B')
  {
   for(m=0;m<7;m++)
   {
    dis_buf[m]=Disp[m+11];
   }
       dis_buf[6]=Disp[17]+'0';
           dis_buf[7]=Disp[18]+'0';
           dis_buf[8]=Disp[19]+'0';
           dis_buf[9]=Disp[20]+'0';
           dis_buf[10]=Disp[21]+'0';
           dis_buf[11]='L';
           dis_buf[12]='x';
           dis_buf[13]=' ';
   for(i=0;i<14;i++)
   {
    SBUF=dis_buf[i];
        while(!TI);
        TI=0;
        Delay1ms(10);
   }
  }
  if(n==0x32)
  {
   for(m=0;m<6;m++)
   {
           dis_buf[m]=Disp[m];
   }
           dis_buf[6]=Disp[6]+'0';
           dis_buf[7]=Disp[7]+'0';
           dis_buf[8]=Disp[8]+'0';
           dis_buf[9]='.';
           dis_buf[10]=Disp[9]+'0';
           dis_buf[11]=Disp[10]+'0';
           dis_buf[12]=' ';
   for(i=0;i<13;i++)
   {
    SBUF=dis_buf[i];
        while(!TI);
        TI=0;
        Delay1ms(1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sartInit();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LcdInit();
  while(1)
  {
   display(Ds18b20ReadTemp());
  }
}

网友A(2017-12-12):
可能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B:
你应该把处理DS18B20采样数据的代码贴出来!

网友C:
源程序呢

网友C:
代码发出来

网友D: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