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请问这个元器件是什么?是滑动变阻器吗?

楼主:
请问这个元器件是什么?是滑动变阻器吗?以及我在protues选择ground或者vcc的时候拖出来的是一个方框显示sub?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7-12-13):
就是模拟的普通电位器,按住左小红点阻值就变化。

网友B:
可以理解成滑动变阻器

网友C:
一直当做滑动变阻器用

网友D:
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E: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F:
单独看这么看,是滑动变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