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共阳极的数码管位选接Vcc的四个引脚能够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到Vcc吗?

楼主(2017-12-12):
位选接Vcc的四个引脚能够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到Vcc吗?我接在一起再接到Vcc后,四位数码管显示同样的数值。

网友A:
共阳数码管的“共阳”含义是:8段LED的阳极是接在一起的。
而位选,就必须单独与不同的I/O口连接,通过程序控制不同的I/O口高电平,以产生位选效果。
所以,不能把它们同接到Vcc

网友B:
从电气角度连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你的要求是:四个数码内容都一样。

网友C:
可以接在一起,但是一般不接在一起,根据实际应用来做,如果接在一起,就只能用静态驱动的方式来实现每一个数码管的显示内容,这样做的优点就是亮高,显示内容可以是静态,不会有频闪,缺点就是要大量输出IO口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阳数码管的“共阳”含义是:8段LED的阳极是接在一起的。
而位选,就必须单独与不同的I/O口连接,通过程 ...

我实际也是这么接的,目前根据我自己的接法(接到P0口)计算了0-9的十六进制数,但是我还一个疑问,控制第二位的必须显示小数点,我不知道如何入手,其他三位都不要显示小数点。

网友D:
可以接在一起,但是接在一起不能位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