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软件闪退问题!

楼主:
使用proteus  8.5 版本仿真,在使用数码管仿真时,会发生软件闪退,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了吗?求帮助。(下图是闪退用到的数码管和一个仿真图,其他仿真图用到数码管也会闪退)

网友A(2017-12-13):
proteus安装文件夹不得使用中文命名,电脑配置不可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安装文件夹不得使用中文命名,电脑配置不可太低。

"D:\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BIN\PDS.EXE"  安装路径~~
电脑配置 CPU i5 - 4210m     16GB运行内存   128GB SSD  应该运行Proteus没问题吧

网友C:
没安装好吧,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后来重装就好了

网友A:
既然没用中文文件夹,电脑配置高,可能是64位的,网上下个最高的proteus版本按吧,无论那个版本,
都必须仔细阅读安装说明书,需要破解的,过程一步也不能少。

网友D(2018-12-10):
可能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鼠标右键属性点兼容性,更改以兼容模式运行该软件。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个稳定的版本试试

网友D:
再或者是破解出了问题,重新下载个破解试试 ,也许行的通

网友E(2020-03-12):
我的也是 兼容性也选择了 版本也换了很多 也没有中文路径 软件所有功能都正常  就是随机闪退  有时候用的很好 莫名其妙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