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能教教我如何将八位AD转换的电压数字量转化放到数码管里显示

楼主(2017-12-12):
(无正文)

网友A:
以5V的单片机电压做转换为例:
你的转换精度为5/256=0.01953125,约0.0195
高转换后的值为X,以五位数码管显示为例,显示缓存为XS[5],则
XS[0]=(x*195)/10000+0x80;//显示最左位,带小数点
XS[1]=(x*195)%10000;//小数第一位
XS[2]=(x*195)%1000;//小数第二位
XS[3]=(x*195)%100;//小数第三位
XS[4]=(x*195)%10;//小数第四位

网友B:
8位AD转换的电压数字量为0~255,一般在运算时都是化为整数四舍五入计算,数码管显示时在适当的位加小数点。计算公式:ADC_RES = 256*Vin/Vcc,公式变形后:Vin = ADC_RES*VCC/256,化为整数四舍五入计算方法:x=(ADC_RES*5*100+5)/256。假设读取ADC_RES的值为0x40,代入公式:x=(64*5*100+5)/256=125。数码管显示时在百位加小数点,显示1.25。同理10位、12位ADC转换计算方法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