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和stc89c51单片机的c语言代码

楼主(2017-12-13):
C:
SMC1602A(16*2)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
       |LCM-----51   |    LCM-----51   |    LCM------51      |
       --------------------------------------------------|
       |DB0-----P2.0 |    DB4-----P2.4 |    RW-------P0.6    |
       |DB1-----P2.1 |    DB5-----P2.5 |    RS-------P0.7    |
       |DB2-----P2.2 |    DB6-----P2.6 |    E--------P0.5    |
       |DB3-----P2.3 |    DB7-----P2.7 |    VLCD接1K电阻到GND|
       ---------------------------------------------------
接线:模块TRIG接 P1.2  ECH0 接P1.1

本程序源码只供学习参考,不得应用于商业用途,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注:AT89x51使用12M或11.0592M晶振,实测使用11.0592M]
=============================================================*/

#include <AT89x51.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X  P1_1
#define  TX  P1_2

#define LCM_RW  P0_6 //定义LCD引脚
#define LCM_RS  P0_7
#define LCM_E   P0_5
#define LCM_Data  P2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 ={" WWW*QXMCU*COM  "};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863888999@QQ.COM"};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F,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mcustudio);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DisplayListChar(0, 1, Cls);
    while(1)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 DisplayOneChar(0, 1, ASCII[0]);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80);        //80M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