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和数码管

楼主(2017-12-13):
如何实现在用矩阵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时,如何控制前一数码管显示数字不消失的情况下通过矩阵键盘实现下一数据输出。

网友A:
这是在矩阵键盘1位数码管显示键值0~F的程序上改的,6位数码管显示,只能保存6次键值,超出6次前面的溢出。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锁存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锁存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数码管(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80,0x40};
uchar key=17,key1=17,key2=17,key3=17,key4=17,key5=17,key6=17;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3=0xf0;                                                //赋值P3 1111 0000
        if(P3!=0xf0)                                //检测按键按下并有效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0)&&(sign==0))        //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按键有效标志0
                        sign=1;                                //按键有效标志置1
                        num=P3;                                //保存P3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3=num;                                //赋值P3 xxxx 1111
                        num=P3;                                //保存P3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0; break;
                                case 0xde: key= 1; break;
                                case 0xbe: key= 2; break;
                                case 0x7e: key= 3; break;
                                case 0xed: key= 4; break;
                                case 0xdd: key= 5; break;
                                case 0xbd: key= 6; break;
                                case 0x7d: key= 7; break;
                                case 0xeb: key= 8; break;
                                case 0xdb: key= 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key6=key5;key5=key4;key4=key3;//转移保存键值
                        key3=key2;key2=key1;key1=key;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switch(count)
        {
                case 0:
                   P0=table[key6];
                   dula=1;
                   dula=0;

                   P0=0x7e;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1:
                   P0=table[key5];
                   dula=1;
                   dula=0;

                   P0=0x7d;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2:
                   P0=table[key4];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3:
                   P0=table[key3];
                   dula=1;
                   dula=0;

                   P0=0x77;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4:
                   P0=table[key2];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5:
                   P0=table[key1];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count=0;
                break;
        }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display();                                //1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                //6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

网友B:
将这个数码管位选关闭,下一次按键应答另选一个数码管。当然前一个要保持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