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状态问题

楼主(2017-12-13):
sbit key=P0^0;   //独立按键与P0.0相连
      P0^0=1;     //程序赋值
我然后按下按键key;

问题:第二行赋值语句执行完后,P0^0的端口状态是什么样?       P0^0对应的寄存器状态是什么样?   接着我按下独立按键(一端接地),P0^0的端口状态又是什么样?  P0^0对应的寄存器状态又是什么样?,按键能改变寄存器的值吗?

网友A:
第二行执行完后,P0^0 状态为1, 按下按键后,接地 P0^0 为0,  P0^0 的值为改接口的实时状态,有些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寄存器对应的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B:
sbit key=P0^0;   //是自定义端口名称的声明
P0^0=1;     //语法错误,不是赋值语句
key=1;      //赋值操作语句
按键按下只可能改变端口电平,不可能改变其寄存器状态,按键抬起端口电平即恢复。

网友C:
按键按下后P0.0=0(低电平),其余端口不能确定。如果上电或复位后没有做任何操作,其余等于1.(二进制表示1111 1110)

网友D:
既然上面位定义key=P0^0了,那么第二句就该是key=1;这样P0^0位高电平,当按键按下时P0^0口变成低电平(按键另外一端接地,高低相连为低)并不能改变端口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E:
赋值后引脚为1  按键按下后引脚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