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4 做3d元件库要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7-12-13):
请问这一下这里的大神,做3d元件库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
tools——ipc compliant footprint wizard里面就是封装向导,其设计出来封装都是包含3d

网友B:
tools——ipc compliant footprint wizard里面就是封装向导,其设计出来封装都是包含3d,光说软件光栅化,就有很多。最著名的是The Mesa 3D Graphics Library再有 @空明流转 的GitHub - wuye9036/SalviaRenderer还有前不久Intel开源的GitHub - OpenSWR/openswr-mesa你要说离线渲染器,也很多。随便列两个出名的。Mitsuba - physically based rendererGitHub - mmp/pbrt-v3  作者:叛逆者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782887/answer/10154594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