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交通灯仿真与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
实现功能:
1.该控制系统能控制东西南北四个路口的红黄绿灯正常工作。东西和南北方向分时准行和禁行。
2.两垂直方向的准行时间均为50s或100s,可以进行控制转换。
3.准行方向亮绿灯与禁行方向亮最后3秒时,四个路口同时加亮一黄灯进行闪烁,以警告车辆及行人,准行方向与禁行方向即将改变。
4.四个道口用数码管显示准行或禁行的剩余时间
5.在交通情况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K1、K2、K3按键对交通灯进行控制。实现:
1)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按下K1四个路口同时加亮黄灯进行闪灯(闪灯时间为3s)且倒计时显示关闭。黄灯闪烁完毕后四路口全变红灯禁行,处理紧急情况。
2)有某方向上车辆过多,可以使用K2、K3键控制东西或南北方向通行,另一方向禁行。按下控制键后先在四个路口加3s的黄灯闪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6;
sbit k2=P1^7;
sbit k3=P2^7;
sbit yellowled_nb=P1^4;        //南北黄灯
sbit yellowled_dx=P1^1;        //东西黄灯
uchar code tabl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data dig;        //位选
uchar data led;        //偏移量
uchar data buf[4];
uchar data sec_dx=50;//东西数码指示值
uchar data sec_nb=50;//南北数码指示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50;
uchar data set_timenb=50;//倒计时设置的键值保存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bit time;//灯状态循环标志
bit int0_time;//中断强行标志
bit set;//调时切换键标志
uint i;
void delay(int ms)
{
        uint j,k;
        for(j=0;j<ms;j++)
                for(k=0;k<124;k++);
}
void key()
{
        if (k1!=1)        //故障时禁止通行
        {
                while(k1!=1);
                TR0=0;
                for(i=0;i<3;i++)
                {
         yellowled_dx=1;
                 yellowled_nb=1;
                 delay(500);
                 yellowled_dx=0;
                 yellowled_nb=0;
                 delay(500);
        }
                P1=0xf6;
                sec_nb=88;
                sec_dx=88;
                int0_time=1;
        }
        if(k2!=1&&set==1)        //切换准行时间100s
        {
                while(k2!=1);
                TR0=0;
                set_timedx=99;
                set_timenb=99;
                sec_dx=99;
                sec_nb=99;
                set=0;
        }
        if(k2!=1&&set==0)        //切换准行时间50s
        {
                while(k2!=1);
                TR0=0;
                set_timedx=50;
                set_timenb=50;
                sec_dx=50;
                sec_nb=50;
                set=1;
        }
        if(k3!=1)        //复位
        {
                sec_dx=set_timedx;
                sec_nb=set_timenb;
                TR0=1;
        }
}
void display()
{
        buf[1]=sec_dx/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dx%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nb/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nb%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0=table[buf[led]];
        delay(2);        //先延时,提前显示一位
        P2=dig;
        dig=_crol_(dig,1);
        led++;
        if(led==4)
        {
                led=0;
                dig=0xfe;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EX0=1;
        EX1=1;
        P1=0Xf3;// 东西通行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b++;
        if(b==10)          // 定时器中断次数。
        {
                b=0;
                sec_dx--;
                sec_nb--;
                if(sec_nb==3&&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yellowled_dx=1;        //东西黄灯亮
                        delay(500);
                        yellowled_nb=0;
            yellowled_dx=0;
                }
                if(sec_nb==2&&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yellowled_dx=1;        //东西黄灯亮
                        delay(500);
                        yellowled_nb=0;
            yellowled_dx=0;
                }
                if(sec_nb==1&&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yellowled_dx=1;        //东西黄灯亮
                        delay(500);
                        yellowled_nb=0;
            yellowled_dx=0;
                }
                //东西黄灯闪判断
                if(sec_dx==3&&time==1)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yellowled_dx=1;        //东西黄灯亮
                        delay(500);
                        yellowled_nb=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2&&time==1)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yellowled_dx=1;        //东西黄灯亮
                        delay(500);
                        yellowled_nb=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1&&time==1)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yellowled_dx=1;        //东西黄灯亮
                        delay(500);
                        yellowled_nb=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0||sec_nb==0) //东西或南北先到达1S时即开始重新计时
                {
                        sec_dx=set_timedx;
                        sec_nb=set_timenb; //第一次循环结束重置
                        if(time==1)
                        {
                                P1=0xF3;  //东西通行
                        }
                        else
                        {
                                P1=0xde; //南北通行
                        }
                        time=!time;   //取反
                }
        }
}
void nb1() interrupt 2 using 1          //南北通行 东西禁行
{
        TR0=0;
        for(i=0;i<3;i++)
        {
     yellowled_dx=1;
         yellowled_nb=1;
         delay(500);
         yellowled_dx=0;
         yellowled_nb=0;
……………………

网友A(2020-06-10):
还是可以的,没有错误

网友B:
和我们设计差不多,有用

网友C:
程序和仿真图都没有错,很好

网友D:
仿真跟内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