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模块打算控制两个电机带不起

楼主(2017-12-13):
我买了一个电机驱动模块打算控制两个电机,我用的是四节1.5伏的电池当电源控制一个电机还行两个就直接都带不起了。
为什么我同学直接在网上买的循迹小车成品只需6V电源就能控制整个系统了了(包括单片机,四个电机,)?

网友A:
电流问题, 别人那个6V 电源,可能能输出 几A ,你的电池 可能 功率不够, 买大一点的电池,或者用电源

网友B:
应该功率不行

网友C:
什么模块?为什么不说清楚?谁来猜啊!
如果你用8节干电池就好了。
我的小车自己配的L298N(可能你也买的这个),用8节干电池,带两个直流电机,轻松。

网友D:
电机是一样的吗,电机 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模块?为什么不说清楚?谁来猜啊!
如果你用8节干电池就好了。
我的小车自己配的L298N(可能你也买的 ...

对,是L298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模块?为什么不说清楚?谁来猜啊!
如果你用8节干电池就好了。
我的小车自己配的L298N(可能你也买的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问题, 别人那个6V 电源,可能能输出 几A ,你的电池 可能 功率不够, 买大一点的电池,或者用电源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