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项目怎么做

楼主(2017-12-13):
(图片)

楼主: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几点看法
1. 摆杆的旋转点和量角器中心不重合,所以摆杆转动的角度和量角器角度之间要进行转化,这点可利用摆杆与量角器位置的几何关系
2. 由于要精确转动任意角度,推荐用步进电机,这样题目的1.2.3三点要求就容易实现
3. 题目要求第5点,推荐用光电传感器结合单片机外部中断
4. 题目要求第4点,没什么简单方法推荐,红外点位置是任意的,用摄像头是个容易想到的方法
5. 第6点没什么好说的,数码管驱动,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