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单片机P0口的读引脚和读锁存器呢

楼主(2017-12-13):
怎样理解51单片机的P0口的读引脚和读锁存器呢?
读引脚和读锁存器怎样理解呀 为什么要分开呢 什么情况下读引脚 什么情况下读锁存器呢 CPU又是怎么样区分呢 书上没讲呀

在C语言里面如何体现这些,矩阵按键实验里面,说的是程序检测的是P1(P1连接矩阵按键)端口的值,也就是读引脚?为什么不是读P1对应的内部寄存器呢?

网友A:
你读的书没讲,不等于其他书没讲。介绍你一本书,上面有的。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网友B:
推荐你读一本书

网友C:
简单理解:读引脚是直接读外部引脚连接元件的状态,读锁存器是获得上次输出到管脚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