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不管要实现什么功能,都有这个最小系统电路图吗?

楼主(2017-12-13):
请问单片机不管要实现什么功能,都有这个最小系统电路图吗?刚接触单片机,所以希望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晶振边上两个电容的值错了吧 !!

网友B:
晶振的部分的我一直用,复位电路感觉没用

网友C:
单片机能够运行的3个基本条件:电源、复位,晶振。

网友D:
对AT89c52来说,楼主的电路是最起码的,不可以少的,如果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运行,ALE必须接高电位。

网友E:
新的stc8系stc15系可以不用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F:
对的,都要这个部分

网友G:
都有  ,没有的话 ,mcu不能运转

网友H:
之前的单片机是需要这些部件的,但是现在的最新的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I:
STC15系列自带晶振和复位电路,也就是说只要一块芯片,通上电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