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的X1是什么东西?

楼主:
请问下图中左上角那个X1是什么东西??在Proteus中怎么找到这个元件?

网友A(2017-12-13):
那个是晶振,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用!

网友B:
X1是晶振,为单片机提供工作时钟,在proteus里搜索CRYSTAL即可找到

网友C:
晶振,为单片机提供工作时钟

网友D:
是晶振。对AT89C52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E:
proteus元器件中英文对照表
Description: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7SEG-MPX1-CA一位共阳数码管7SEG-MPX4-CA四位共阳数码管
ARM Crotex—M3体系结构与编程(冯新宇主编)图书号:TP332/162
button独立按键

网友F:
是晶振,在proteus里搜VRYSTAL就好了

网友G: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H:
是晶振,为单片机提供工作时钟

网友I:
是晶振,不要好像也能运行

网友G: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J:
晶振 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K:
晶振,找不到自己建一个,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外部晶振,要靠旁边两个电容起振

网友M:
是晶振,在protues里面找CRYSTAL就可以了

网友M:
那个是晶振,在portues里面找CRYSTAL就可以找到

网友N:
晶振,单片机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