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数码管可调电子钟有点问题,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SY_pla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从1到九对应的十六进制代码
uchar DSY_buffer[]={0,0,0xbf,0,0,0xbf,0,0};                                                                                 //显示缓冲区
uchar DSY_IDX;                                                                                                    //索引
uchar key_state;   //按键状态
uchar DSY_wei;    //位码,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uchar miao;
uchar fen;
uchar hour;
void fens();
void hours();

void shumaguan() interrupt 0                       //          数码管动态扫描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P2=DSY_wei;                 //位选
    P0=DSY_buffer[DSY_IDX];               //段选
    DSY_wei=_crol_(DSY_wei,1);
    DSY_IDX=(DSY_IDX+1)%8;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      uchar count=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count<20)
      {
        count++;
        return;

      }
      miao++;
      DSY_buffer[7]=DSY_play[miao%10];
      DSY_buffer[6]=DSY_play[miao/10];
      if(miao==60)
      miao=0;
      fens();

}

  void fens()
  {
     if(fen<60)
     {
       fen++;
       DSY_buffer[4]=DSY_play[fen%10];
       DSY_buffer[3]=DSY_play[fen/10];

     }while(fen!=60);
        fen=0;
        hours();

  }

  void     hours()
  {
       if(hour<24)
       {
         hour++;
         DSY_buffer[1]=DSY_play[hour/10];
         DSY_buffer[0]=DSY_play[hour%10];
       } while(hour!=24);
       hour=0;
  }
    void main()
    {    uchar x,y;

        TMOD=0X1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CON=0x01;
        EA=1;

        DSY_wei=0xfe;
        DSY_IDX=0;
             miao=10;
         fen=20;
         hour=20;

       DSY_buffer[7]=DSY_play[miao%10];
       DSY_buffer[6]=DSY_play[miao/10];           //初始化时间为 20-20-10
       DSY_buffer[4]=DSY_play[fen%10];
       DSY_buffer[3]=DSY_play[fen/10];
       DSY_buffer[1]=DSY_play[hour%10];
       DSY_buffer[0]=DSY_play[hour/10];
        TR0=1;
        TR1=1;
        key_state=0xff;
        if(P1&0xff!=0xff)
        {
             for(x=110;x>0;x--)
               for(y=110;y>0;y--);

        }
          if(P1&0xff!=0xff)
          {
              key_state=P1;
              EA=0;
              if(key_state&0xfe==0xfe)
              {
                   fen++;
                   DSY_buffer[4]=DSY_play[fen%10];
                   DSY_buffer[3]=DSY_play[fen/10];

              }
              else if(P1&0xfd)
              {
                   hours();
              }

          }

    }

网友A(2017-12-13):
冗长的程序一般是没人看的,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冗长的程序一般是没人看的,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 ...

我就是学习了这个之后,自己动手写的。。找了很久的错误还是找不到。不会找很久的话,我也不想发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学习了这个之后,自己动手写的。。找了很久的错误还是找不到。不会找很久的话,我也不想发帖

你读懂了那个案例的程序了吗?哪里不懂可问我,我给你解答!

网友C:
发现代码运行出现错误,尝试找出原因有点难,谢谢分享

网友D:
加油!我也正在研究这个,研究出来一起分享

网友E:
试试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SY_pla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从1到九对应的十六进制代码
uchar DSY_buffer[]={0,0,0xbf,0,0,0xbf,0,0};      //显示缓冲区
uchar DSY_IDX;                 //索引
uchar key_state;   //按键状态
uchar DSY_wei;    //位码,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uchar miao;
uchar fen;
uchar hour;
void fens();
void hours();

void shumaguan(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数码管动态扫描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P2=DSY_wei;                 //位选
        P0=DSY_buffer[DSY_IDX];               //段选
        DSY_wei=_crol_(DSY_wei,1);
        DSY_IDX=(DSY_IDX+1)%8;

}

void  display(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uchar count=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count<20)
        {
                count++;
                return;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s();
        }
        DSY_buffer[7]=DSY_play[miao%10];
        DSY_buffer[6]=DSY_play[miao/10];

}

void fens()
{

        {
                fen++;

        }  //while(fen!=60);
        if(fen>=60)
        {
                fen=0;
                hours();
        }

        DSY_buffer[4]=DSY_play[fen%10];
        DSY_buffer[3]=DSY_play[fen/10];

}

void     hours()
{

        {
                hour++;
        } //while(hour!=24);
        if(hour>=24)
        {
                hour=0;
        }
        DSY_buffer[1]=DSY_play[hour/10];
        DSY_buffer[0]=DSY_play[hour%10];

}

void main()
{
        uchar x,y;

        TMOD|=0X1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CON=0x01;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DSY_wei=0xfe;
        DSY_IDX=0;
        miao=10;
        fen=20;
        hour=20;

        DSY_buffer[7]=DSY_play[miao%10];
        DSY_buffer[6]=DSY_play[miao/10];           //初始化时间为 20-20-10
        DSY_buffer[4]=DSY_play[fen%10];
        DSY_buffer[3]=DSY_play[fen/10];
        DSY_buffer[1]=DSY_play[hour%10];
        DSY_buffer[0]=DSY_play[hour/10];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while(1)
        {

                key_state=0xff;
                if(P1&0xff!=0xff)
                {
                        for(x=110;x>0;x--)
                        for(y=110;y>0;y--);

                }
                if(P1&0xff!=0xff)
                {
                        key_state=P1;
                        EA=0;
                        if(key_state&0xfe==0xfe)
                        {
                                fen++;
                                DSY_buffer[4]=DSY_play[fen%10];
                                DSY_buffer[3]=DSY_play[fen/10];

                        }
                        else if(P1&0xfd)
                        {
                                hours();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