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里面为什么没有51单片机芯片件...

楼主(2017-12-13):
关于印刷电路,急!急!急!!!
Altium Designer 13里面为什么没有51单片机芯片件库,是要自己下载,还是要自己画?求大神解答。。

网友A:
51的库你可以直接百度就会看到,封装很简单,自己画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B:
Altium Designer右边有一个librarys,点击,然后又有一个librarys,点了会出来一个框,点击installed,然后就找到你安装Altium Designer元件库的路径,添加就可以了。Altium Designer中有些元件库没有,你可以去altium官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的库你可以直接百度就会看到,封装很简单,自己画几分钟就搞定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右边有一个librarys,点击,然后又有一个librarys,点了会出来一个框,点击installed,然后 ...

谢谢

网友C:
没有的元件封装自己量下做出来 很好用也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