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密码锁代码

楼主(2017-12-13):
STM32密码锁代码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passwo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LED12864.h"
unsigned char PSW_MAX_LEN =13 ;   //密码最大长度
unsigned char PSW_SAVE_ADDR = 96;  //EEPROM(即24C02器件)中的保存地址
unsigned char  PswCnt = 0;///    //该变量用来记输入密码的个数;
unsigned char  PswSet[13];   //已设定的密码数据
unsigned char  PswBuf1[13];  //密码输入缓冲区1
unsigned char  PswBuf2[13];  //密码输入缓冲区2

u8 status;//状态字
u8 Password_Buff[10];
extern void KeyDriver(void);
int ad0 = 65530,ad1 = 65532;

int main(void)
{
        u8 t;
        unsigned char buf[13];
        Key_Init();//按键初始化必须放在定时器使能函数的前面;因为如果定时器使能之后,2ms就进入中断进行按键刷新;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按键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TIM3_Int_Init(19,7199);
        TIM_Cmd(TIM3 ,ENABLE);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_init(115200);
        LCD_Init();

        AT24CXX_Init();

    OLED_Init();

        OLED_Fill(0XFF);
        delay_ms(500);
        OLED_Fill(0X00);
        POINT_COLOR=RED;
        AT24CXX_Read(PSW_SAVE_ADDR,buf,PSW_MAX_LEN +1);
        CopyMemory(PswSet, buf, PSW_MAX_LEN);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please input password:         ");
        status = 0;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FillMemory(PswBuf2, '\0', PSW_MAX_LEN);///

        while(1)
        {
                KeyDriver();
                if(USART_RX_STA&0x8000)
           {
                if(strcmp((char * )USART_RX_BUF,"lookpassword") == 0)
                {
                             // USART_RX_BUF[0] = 0;

               AT24CXX_Read(PSW_SAVE_ADDR,Password_Buff,8);
                            delay_ms(5);
                                printf("下位机密码是\r\n");
                                for(t = 0; t<6;t++)
                        {
                                  USART_SendData(USART1,Password_Buff[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插入换行
                }
                                USART_RX_STA=0;

                }

           //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0,0,ad0/1000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0,8,ad0/1000%1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0,16,ad0/100%1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0,24,ad0/10%1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0,32,ad0%10);
                // OLED_Display(0,8,16,16,);
                //OLED_Display(0,0,124,32,TXT);
                OLED_Display(0,0,112,16,TXT2);
                OLED_Display(16,0,112,16,TXT3);
                OLED_Display(32,0,112,16,TXT6);
                //OLED_Display(32,0,32,32,TXT7);

                // OLED_Display(0,64,16,16,TXT2);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16,0,ad1/1000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16,8,ad1/1000%1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16,16,ad1/100%1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16,24,ad1/10%1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16,32,ad1%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