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并制作一自平衡车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12-13):
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自平衡车。
二、功能指标:
该车可以自动平衡行驶,可负载>300g重物,可以工作在不同模式下:
模式1:跟随模式,在该模式下,小车能够自动跟随前方物体,通过判断前方障碍物的距离,自动前进或者后退;
模式2:巡线模式,在该模式下,小车自动跟随黑线运动;
模式3:避障模式,在该模式下,小车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自动转弯变道行驶。

网友A:
网上买一个成品吧。网上有用51单片机做的成品,也有用STM32做的成品。你这个问题,一般都不会有完整的解答的。或者在本论坛的喵呜两轮自平衡小车板块中去找答案吧,刚才说的成品,就是他们的。

网友B:
要有结构实现和传感器实现啊,选好传感器之后搭好电路,后面的程序就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一个成品吧。网上有用51单片机做的成品,也有用STM32做的成品。你这个问题,一般都不会有完整的解答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