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代数1×0一定等于0吗?

楼主(2017-12-13):
在书上引出逻辑代数1×0=0时都举了那个例子:两个开关串联一个灯泡,规定开关闭合为1断开为0,灯泡亮为1,一个开关闭合一个断开时灯不亮,于是推出1×0=0.。如果我反着规定开关断开为1闭合为0,灯亮为0这不就得出1×0=1了吗?
同样我们在设计电路时都规定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如果规定高电平为0低电平为1,那逻辑代数的公式“1×0=0”还适用吗?

楼主:
求大神赐教,这是上大一时的一个疑问,到现在都没法理解,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对但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了

网友A:
0*1.一定等于0,

网友B:
1*0=0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这是规定,你不能瞎胡该规定的,我还说1+1=8呢,我规定1=4,那公式,1+1还等于2吗

网友C:
一样适用,分别取反对吧

网友D:
样我们在设计电路时都规定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

网友E:
逻辑电路的运算不能类比于普通的代数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这是规定,你不能瞎胡该规定的,我还说1+1=8呢,我规定1=4,那公式,1+1还等于2 ...

如果电路采用负逻辑,那就是高电平为0低电平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一定等于0,

如果反着规定那1×0不就=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这是规定,你不能瞎胡该规定的,我还说1+1=8呢,我规定1=4,那公式,1+1还等于2 ...

我正是看了下图才有了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逻辑电路的运算不能类比于普通的代数运算

我是说的逻辑代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适用,分别取反对吧

如果反着规定1×0不就等于1了,我还是想不通

网友F:
逻辑运算 和普通代数运算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反着规定1×0不就等于1了,我还是想不通

其实问题不是逻辑运算或逻辑代数问题!!!!!
你们的问题,其实是这个逻辑运算和那个例子是否匹配的问题。
那个例子,对于正逻辑是匹配的,对于负逻辑是不匹配的。
那个例子,对于逻辑的“与”运算,无论正逻辑或是负逻辑,都是匹配的,试试看。

中学老师为了让学生理解所学的抽象知识,往往用学生的生活所见举例子,把知识形象化,对于中学生而言,逻辑思维还不成熟的阶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大学生就不同了,成年人,已经有足够的逻辑思维,这样举例子,就不一定行的。例子说,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加上时间,就是四维,好理解吧。物理学上有N维空间,教授是没法举例子的,只能逻辑思维——想象都不成——电影《星际穿越》中就想表达这个多维的空间,但展现出来的,仍是我们知道的三维空间,基本展示不出来嘛。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反着规定那1×0不就=1了?

我感觉你在纠结没意义的问题,规定1为高0为低,那结果就是0。规定1为低0为高,那结果就是1。无论是1还是0,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符号而已,不管你怎么规定,不管结果是0还是1,结果的实质,都是低电平!这点你不能否认吧?0和1无所谓,只是规定的一个符号!规定不一样,符号就不一样!但是背后的本质,实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在纠结没意义的问题,规定1为高0为低,那结果就是0。规定1为低0为高,那结果就是1。无论是1还是0 ...

感谢帮我解惑,要不是你的一句话我可能一辈子想不通。其实这种问题我也知道没意义,就是放不下,没事时就想起来了,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电路分析时,他分别用正、负逻辑得出了该电路的两个不同的真值表,于是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函数表达式,我的疑问是他采用负逻辑时由真值表推出逻辑函数时也用那个1×0=0的公式,我当时就卡住了,既然不同的规定时1×0不一定得0,那他为什么正负逻辑都采用那个公式

网友H:
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

网友I:
一定的,且*代表的是与运算

网友J:
l逻辑运算中1是代表“真”;0代表“假”。不同于代数运算的“1”和“0”。事件“真”和事件“假”相与,结果是“假”。

网友K:
你把逻辑和约定弄混了 这是两回事

比如我们管花的味道叫香 管shi的味道叫臭 但这两种定义并不是你发明的 你只能使用 如果你不这么用 别人就不理解 至于花的味道和名称没什么关系 名称的作用只是表明它是什么

1和0也是一种名称约定 大家都约定1就是高 0就是低 至于高是不是1那并不重要 1和0的作用只是为了简单方便准确的表现一种状态

你所规定的并没有改变逻辑本身 只是改变了逻辑名称的约定

网友L:
逻辑电平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就拿一个开关和一个灯泡来说,开关闭合,灯亮。如果规定开关闭合为1,那么灯亮也就为1;如果规定开关闭合为0,那么灯亮也就为0.开关闭合和灯亮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不能随便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把逻辑和约定弄混了 这是两回事

比如我们管花的味道叫香 管shi的味道叫臭 但这两种定义并不是你发明的 ...

谢谢解惑,好像你把本质说出来了,我想不通的是在书上他们不管采用正、负逻辑由真值表得出函数表达式时都用1×0=0这个公式,明明是在不同的规定下有时1×0=1,就像那个两个开关串联一个灯泡的电路一样,例如他们采用正逻辑时由电路得出真值表A:0  B:1  Y:0于是得出逻辑函数表达式Y=A·B,当他们采用负逻辑时得出真值表A:1 B:0 Y:1 于是得出函数表达式Y=A+B,怎么都用1×0=0

网友M:
数字电路中的真值表,与的关系而已。如果只是理解单纯的数字没有意义。需要理解的是之间的逻辑。楼主形式上有点颠倒黑白,但是逻辑正确!

网友N:
一等的啊,等于

网友O: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楼主:
好像突然明白了

楼主:
好像突然明白了,1×0=0,其实不是适用不适用的问题,这其实是个数学应用的问题,逻辑代数所规定的就是规定不讲什么道理,只要他在他那逻辑代数体系里不矛盾就行,至于逻辑电路只是逻辑代数的一个应用而已

网友P:
逻辑运算一般不包含*,一般是&,|,—,^

网友Q:
逻辑代数运算不能和普通代数运算混用啊 看你规定的运算规则是怎样的它就是怎样的

楼主(2019-07-23):
引用 网友B:
1*0=0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这是规定,你不能瞎胡该规定的,我还说1+1=8呢,我规定1=4,那公式,1+1还等于2 ...

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