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为何正转可以,反转一直在振动,哪位大佬可以帮帮看下吗

楼主(2017-12-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2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8] ={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1);//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1);//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样的,你的程序,我在板子上试了,没有问题。正反转动一切正常。我的板子电路如图:

楼主:
我是用ULN2803驱动的 接线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样的,你的程序,我在板子上试了,没有问题。正反转动一切正常。我的板子电路如图:

我把cw和ccw相序互相调换了一下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