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单片机程序现在一直不能调,陷入了误区

楼主(2017-12-14):
本程序实现1302的调,现在一直不能调,陷入了误区
void key()
{
if(S7==0)
   {
    Delay10ms();
    if(S7==0)
    {
            flag1_num++;
            if(flag1_num==4)
            {
              flag1_num=0;
            }
    }
           while(!S7);
   }
         if(S6==0)
   {
    Delay10ms();
    if(S6==0)
    {
            flag2_num++;
            if(flag2_num==4)
            {
              flag2_num=0;
            }
    }
           while(!S6);
   }
}
/******************************************************
                     °′¼ü′|àíoˉêy
******************************************************/
void datadisplay()
{
         key();
         if(S5==0)
   {
      Delay10ms();
      if(S5==0)
      {
                                  if(flag1_num==1)
                                        {
                                                    time_buf1[4]++;
                                                    ds1302_write_time();
                                        if( time_buf1[4]==24)
                                                                {
                                                                                        time_buf1[4]=0;
                                                                }
                                        }
           if(flag1_num==2)
                                        {
                                                    time_buf1[5]++;
                                                    ds1302_write_time();
                                        if( time_buf1[5]==60)
                                                                {
                                                                                        time_buf1[5]=0;
                                                                }
                                        }
          if(flag1_num==3)
                                        {
                                                    time_buf1[6]++;
                                                     ds1302_write_time();
                                        if( time_buf1[6]==60)
                                                                {
                                                                                        time_buf1[6]=0;
                                                                }
                                        }
     }while(!S5);
         }
}

网友A:
S5,S7  用同一个标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S7  用同一个标志了

不要这个原因吧,进行同一个标志,选择功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