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按键控制LED开关实验详解与源程序

楼主(2017-12-14):
4、CC2530 按键控制LED开关

1.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掌握CC2530芯片GPIO的配置方法
2)、掌握Led驱动电路及开关Led的原理
3)、掌握检测按键的方法

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 一台 E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 线) 一套

软件:2000/XP/win7 系统,IAR 8.10 集成开发环境

3.实验相关电路图

发光二极管是属于二极管的一种,具有二级管单向导电特性,即只有在正向电压(二极 管的正极接正,负极接负)下才能导通发光。P1.0引脚接发光二极管(D1)的负极, 所以P1.0引脚输出低电平D1亮,P1.0引脚输出高电平D1熄灭,D2,D3同理。

注:D3灯的控制脚复用到了防真器,而防真器用到了锁存器,所以要使得D3亮,必 须取下防真器。

按键S1接在P0_1上,当按键松开时,p0_1通过电阻上拉为高电平,当按键S1按下时,
p0_1为低电平。

4.实验相关寄存器

操作P1.0我们需要掌握相关寄存器的作用和配置方法。如下表所示:

寄存器
作用
描述
P1 (0x90)
端口1
端口1。通用I / O端口。可以从SFR位寻址。
P0SEL
端口0 功能
选择
P0.7 到P0.0功能选择
0: 通用I / O
1: 外设功能
P0DIR
端口0方向
P0.7到P0.0的I/O方向
0: 输入
1: 输出
P1SEL
端口1 功能
选择
P1.7 到P0.0功能选择
0: 通用I / O
1: 外设功能
P1DIR
端口1 方向
P1.7到P1.0的I/O方向
0: 输入
1: 输出

按照表格寄存器的内容,对P1.0口进行配置,当P1.0输出低电平时D1被点亮。 所 以配置如下:

P1SEL &=~0x01; //配置P1.0为通用IO口 ,默认为0的,可以不设 P1DIR |= 0x01;              //P10 定义为输出

按键S1配置如下:
P0SEL &= ~0X2;              //设置 P01 为普通 IO 口
P0DIR &= ~0X2;              //按键在 P01 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5.源码分析

1)、请打开工程,学习例程 \4、CC2530 按键控制 LED 开关\sz-yy-zigbee\sz-yy-zigbee.eww
2)、主代码 main.c 如下: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 LED 灯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LED1 为 P1.0 口控制
#define KEY1 P0_1              //KEY1 为 P0.1 口控制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延时函数
void InitLed(void);              //初始化 LED1
void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uchar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i=xms 即延时 i 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 LED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01;              //P1_0 定义为输出 LED1 = 1;              //LED1 灯熄灭
}
/**************************** 按键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Key()
{
P0SEL &= ~0X2;              //设置 P01 为普通 IO 口
P0DIR &= ~0X2;              //按键在 P01 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
/**************************** 按键检测函数
*****************************/
uchar KeyScan(void)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return 1;              //有按键按下
}
}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Led();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Key();
while(1)
{
if(KeyScan())              //按键改变 LED 状态 LED1=~LED1;
}

}

6.实验步骤

1)、打开代码工程,\4、CC2530 按键控制 LED 开关\sz-yy-zigbee\sz-yy-zigbee.eww,如 果 IAR 没有很安装,请按。\学习例程以及开发环境安装\2.开发环境搭建.pdf 去安装。
2)通过仿真器把开发板接到电脑上。

3)编绎下载。

程序已下载完成,可以运行:

4).现象:每按下一次 S1,D1 的状态会跟着变化。

网友A(2019-05-26):
请问:cc2530的s2键端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