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外部中断控制LED开关实验详解与源程序

楼主(2017-12-14):
5、CC2530 外部中断控制LED开关

1.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掌握CC2530芯片GPIO的配置方法,带你一步步走进嵌入式大门
2)、握Led驱动电路及开关Led的原理
3)、过按键S1产生外部中断改变LED1\LED2\LED3状态

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 一台 E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 线) 一套

软件:2000/XP/win7 系统,IAR 8.10 集成开发环境

3.实验相关电路图

发光二极管是属于二极管的一种,具有二级管单向导电特性,即只有在正向电压(二极 管的正极接正,负极接负)下才能导通发光。P1.0引脚接发光二极管(D1)的负极, 所以P1.0引脚输出低电平D1亮,P1.0引脚输出高电平D1熄灭,D2,D3同理。

注:D3灯的控制脚复用到了防真器,而防真器用到了锁存器,所以要使得D3亮,必 须取下防真器。

按键S1接在P0_1上,当按键松开时,p0_1通过电阻上拉为高电平,当按键S1按下时,
p0_1为低电平。

4.实验相关寄存器

操作P1.0我们需要掌握相关寄存器的作用和配置方法。如下表所示:

寄存器
作用
描述
P1 (0x90)
端口1
端口1。通用I / O端口。可以从SFR位寻址。
P1SEL(0x
F4)
端口1 功能
选择
P1.7 到P0.0功能选择
0: 通用I / O
1: 外设功能
P1DIR(0x
FE)
端口1 方向
P1.7到P1.0的I/O方向
0: 输入
1: 输出
P1INP(0x
F6)
端口1 输入
模式
P1.7到P1.2的I/O输入模式。由于P1.0 和P1.1 没有上
拉/下拉功能, P1INP暂时不需要配置, 了解一下为后面的实验打下基础
0: 上拉/下拉(见P2INP (0xF7)–端口2输入模式)
1: 三态

CC2530外部中断需要配置P0IEN 、PICTL 、P0IFG、IEN1寄存器。 外部中断寄存器 说明如下表所示:
寄存器
作用
描述
P0IEN(0xAB)
端口0 中断屏蔽
端口P0.7到P0.0中断使能
0:中断禁用
1:中断使能。

PICTL(0x8C)
端口中断控制
P0ICON(Bit0)
端口0, 7到0输入模式下的中断配置。
该位为所有端口0的输入选择中断请求条件。
0: 输入的上升沿引起中断
1: 输入的下降沿引起中断
P0IFG(0x89)
端口0 中断状态标志
端口0,位7到位0输入中断状态标志。当
输入端口中断请求未决信号时,其相应的标志位将置1。
IEN1 (0xB8)
中断使能1
P0IE(Bit5)
端口0中断使能
0: 中断禁止
1: 中断使能

按照表格寄存器的内容,对P1.0口进行配置,当P1.0输出低电平时D1被点亮,D2、 D3同理。S1按下时P0.1产生外部中断从而控制LED1/LED2/LED3的亮灭所以配置如下:

P1SEL &=~0x01; //配置P1.0为通用IO口 ,默认为0的,可以不设 P1DIR |= 0x01;              //P10 定义为输出

按键S1配置如下:

P0IEN |= 0x2; // P0.1 设置为中断方式 1:中断使能 PICTL |= 0x2; //下降沿触发
IEN1 |= 0x20; //允许P0口中断; P0IFG = 0x00; //初始化中断标志位 EA = 1; //打开总中断

5.源码分析

1)、 请 打 开 工 程 , 学 习 例 程              \5 、 CC2530              外 部 中 断 控 制 LED 开 关
\sz-yy-zigbee\sz-yy-zigbee.eww
2)、主代码 main.c 如下:

/**************************************/
/*描述:按键 S1 外部中断方式改变 LED1 状态
**************************************/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 LED 灯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定义 LED1 为 P1.0 口控制
#define KEY1 P0_1              //中断口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延时函数
void InitLed(void);              //初始化 P1 口
void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uchar KeyValue=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i=xms 即延时 i 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 LED 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01; //P1_0、P1_1 定义为输出 LED1 = 1;              //LED1 灯熄灭
}
/**************************** KEY 初始化程序--外部中断方式
*****************************/
void InitKey()
{
P0IEN |= 0X2;              //P01 设置为中断方式 PICTL |= 0X2; // 下降沿触发
IEN1 |= 0X20;              // 允许 P0 口中断; P0IFG = 0x00;              // 初始化中断标志位 EA = 1;
}
/**************************** 中断处理函数
*****************************/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格式:#pragma vector = 中断向量,紧接 着是中断处理程序

  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
Delayms(10);                            //去除抖动 LED1=~LED1;                           //改变 LED1 状态 P0IFG = 0;              //清中断标志
P0IF = 0;              //清中断标志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Led();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Key();
while(1)
{
}
}

6.实验步骤

1)、打开代码工程,\5、CC2530 外部中断控制 LED 开关\sz-yy-zigbee\sz-yy-zigbee.eww, 如果 IAR 没有很安装,请按。\学习例程以及开发环境安装\2.开发环境搭建.pdf 去安装。
2)通过仿真器把开发板接到电脑上。

3)编绎下载。

程序已下载完成,可以运行:

4).现象:每按下一次 S1,D1 的状态会跟着变化,这里是通过按键中断实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