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亮灯

楼主(2017-12-14):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几次了怎么看程序都没问题  把多余程序刚掉  只留下数码管计时  但灯自动亮  为什么?  我电脑有问题嘛?  我曾经重装过烧入软件和驱动  还有uvision那个写程序的软件发现
过了一段时间又自动亮灯

网友A:
仿真,代码一行行走,看看是不是按照设想的那样走的;如果不是那就是程序BUG,如果是那就量一下各个点电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没有实现你想要的目的就是有问题 只是自己没看见而已 编程可怕的不是语句错误是逻辑冲突 这种问题看不出 编译也没问题 就是执行不对劲 没有别的办法 继续一行一行找问题 想逻辑 我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没有初始化IO 口吧,会亮量下脚电压 是多少V ,

网友D:
是没有看出来而不是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出错是跑飞,程序BUG受到干扰等原因。。

网友D:
除了照片其它什么都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自带的指示灯?

网友F:
程序写的不对吧,注意二极管的连接方式

网友G:
CPLD程式可能有誤,需進入確認程式碼.

网友H:
你用调试模式,就让程序在亮灯前暂停,找到是具体哪一行代码使你灯亮的

网友I:
感觉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J(2019-02-06):
代码最好拿上来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