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简易交通灯的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2017-12-14):
这是我前几天无聊自己写的交通灯程序,在51单片机上实现的。基本的定时的交通灯转换是实现了,根据时间来改变交通灯的变换。可以下载下来看看的,电路图和原程序都有,代码就自己下载吧。我不全放上了。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beiR=P1^0;
sbit beiY=P1^1;
sbit beiG=P1^2;
sbit nanR=P1^3;
sbit nanY=P1^4;
sbit nanG=P1^5;
uint a,b,c,type,j,i;
void Delay(uint x)                   //延时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void delay_ms(uint q)           //延时
{
        uint i,j;
        for(i=q;i>0;i--)
        for(j=141;j>0;j--);
}
void shumaguan(uint k)           //数码管显示
{
                b=k/10;
                c=k%10;
                P3=11111101;
                P2=smg_dw[b];//选段码
        delay_ms(20);//延时5ms
                P3=11111110;
                P2=smg_dw[c];//选段码
                delay_ms(20);//延时5ms
}
main()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T0为工作方式1定时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启动T0计数
        ET0=1;                                          //允许T0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中断
        IT0=1;                                          //允许外部中断0为边沿触发方式
        a=10;                                          //倒计时10s
        type=1;
        while(1){
                switch(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beiR=0;beiY=1;beiG=1;
                                nanR=1;nanY=1;nanG=0;
                                shumaguan(a);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if(a%2!=0)
                                {
                                beiR=1;beiY=0;beiG=1;
                                }
                                if(a%2==0)
                                {
                                beiR=1;beiY=1;beiG=1;
                                }
                                shumaguan(a);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beiR=1;beiY=1;beiG=0;
                                nanR=0;nanY=1;nanG=1;
                                shumaguan(a);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3次
                                if(a%2!=0)
                                {
                                nanR=1;nanY=0;nanG=1;
                                }
                                if(a%2==0)
                                {
                                nanR=1;nanY=1;nanG=1;
                                }
                                shumaguan(a);
                        break;
                }
                        }
}

网友A(2018-05-06):
你的proteus仿真没有办法打开,格式上传错误的。请解决。

网友B:
不能用啊

网友C:
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

网友D(2018-06-16):
666太棒了

网友E(2018-09-15):
引用 网友A:
你的proteus仿真没有办法打开,格式上传错误的。请解决。

那个可能是版本问题吧

网友F:
代码有错

网友G(2018-11-22):
压缩包错误打不开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代码有错

我也觉得好像是有点问题的样子

网友I:
定义的那里有错误啊

网友J(2019-01-10):
仿真图根本打不开

网友J:
用isis打开不了

网友K(2019-06-14):
isis打不开求解决

网友L(2019-10-17):
为啥说第8行‘a’前missing一个“;”呢?

网友M(2019-12-03):
引用 网友L:
为啥说第8行‘a’前missing一个“;”呢?

我的也是

网友M:
能改改程序不,第八行哪里错了

网友N(2020-02-16):
isis打开第八行有错误

网友O(2020-05-20):
想要这个课件学习学习

网友O:
想要这个课件来学习学习

网友P:
很好的实例,不知道怎么下载

网友Q:
大佬能不能实现一下东西南北带强通功能,和通过按键来调节红绿灯时间的

网友R:
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R:
代码是错的,在proteus上弄不出来

网友S:
不错可以可以

网友T:
引用 网友L:
为啥说第8行‘a’前missing一个“;”呢?

我也想问,无法解决

网友U(2020-10-13):
超级牛逼啊兄弟

网友V:
引用 网友R:
代码是错的,在proteus上弄不出来

第108行的if(type==6)改为if(type==5)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好像是有点问题的样子

第108行的if(type==6)改为if(type==5)

网友W:
#在这里快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jtd.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JTD Program Size: data=21.0 xdata=0 code=47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jtd"...速回复#

网友X:
代码有误啊,怎么修改呀?求解

网友Y:
第八行的代码怎么修改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Y:
第八行的代码怎么修改啊?

后面应该还有一串中断程序

网友Z(2021-01-12):
这个单片机的程序是可以用于c51的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