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初学问题

楼主(2017-12-14):
在原理图中已将两个元件连接(本来用到网络编号连接,,现在将几个引脚用导线连接),可导入PCB后,在PCB中未显示二者的连接。
请问原因

网友A:
有一条很细的线吗,如果有就正常,如果没有按快捷键N,选择显示连接,如果不想显示就隐藏连接

网友B:
確認線路圖中是否確實有連接上,點trace看看是不是同一個NET name.

网友C:
是不是鼠线关闭了,或者原理图的线没连接好!

网友D:
封装时候管脚分配出错,去改一下就行

网友E:
遇到相同的问题,希望高手可以帮忙解答

网友F:
肯定是没有连接好的,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连的

网友G:
要说详细一点吧,

网友H:
原理图中线没连接好吧

网友I:
你的封装确定和原理图的对的上?

网友I:
你的封装确定和原理图对得上?

网友J:
可能管脚的线没有连好,也可能没有封装

网友K:
画原理图的程序运行电气规则检查或者叫ERC,看看有没有警告和错误,。

网友L:
首先你要告诉大家你用的是什么软甲画的,是AD还是PADS,如果是AD的话,我建议你将原理图重新编译一下,然后再导入PCB,其次你可以双击那几个管脚,看一看他们的网络是否在同一个网络。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M:
两个网络标号名称一致?器件上要有一段电器线引出,不能直接放置在器件的引出端,网络标号记得用net label

网友N:
你将你的原理图放大之后,看一下两者之间是不是没有连接到一起,原理图中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O:
网络连接是否正确,封装引脚与当前网格设置是否保持一致,

网友P:
将原理图加载,项目栏选输入变化加载。

网友Q:
封装名称和原理图元件脚编号不一致,造成丢失了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