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好了时钟。能调节时间,想加个延时判断

楼主(2017-12-14):
做好了时钟。能调节时间。
现在想加个延时判断。
就是按下小时位调整,如果过了10秒没反应。则时间回到按键前。

网友A:
if (小时按键==0) {delay10s} 再来判断按键如不是0就退出

楼主:
我这边不能用delay写程序。计时器已经写了。2ms的时间

楼主:
能在稍微的提点不。不是很会写、

网友B:
不是很懂你为什么计数器用了就不能干其他的呢?定时器应该是用的中断吧。定时器应该作为一个系统心跳来看待,不要被某个程序独占。定义一个计数值count,每到2ms给计数值count+1,然后回到主程序判断if(count%500)就说明过了1秒,时钟该进位进位,显示该怎么变就怎么变。然后是你加的那部分,你在按下时记一下count的值,然后每次判断count是否小于count+10*500,小于则检测有没有反应,大于等于则说明响应超时。
我原来在应对多任务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定时中断只操作计数值,很快就退出中断,然后主程序根据计数值作出相应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