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字密码锁proteus仿真+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
如感兴趣,请指教!
1、设计一个简易电子密码锁。
2、用矩阵键盘组成0~9数字键、确认键、删除键;用8位共阳数码管组成显示电路提示信息。
3、输入密码,在数码管上显示,当6位密码输入完时按下确认键,对输入密码与设定密码
   进行比对,若正确,则开锁,此处用LED发光二极管一秒作为提示,若密码不正确,则
   发出“嘀嘀”声。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which,buff[6];
u8 s_1,s_2,s_3,s_4,s_5,s_6;
sbit DI=P3^6;
sbit LED=P3^7;
u8 code right[]={1,2,3,4,5,6};
u8 code distab[]={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
0x8E,0xFF,0x0C,0x89,0x7F,0xBF};
void delayms(u8 xms)
{
        u16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
{
        DI=0;
        delayms(500);
        DI=1;
        delayms(500);
}

u8 conn()
{
        if((buff[0]==right[0])&&(buff[1]==right[1])&&(buff[2]==right[2])&&
                (buff[3]==right[3])&&(buff[4]==right[4])&&(buff[5]==right[5]))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display(u8 num)
{
        if(which>0)
        switch(which)
                {
                        case 1:if(num==21)which=0;s_1=num;if(num==20)which=0;buff[0]=s_1;         break;
                        case 2:if(num==21)which=1;s_2=num;if(num==20)which=1;buff[1]=s_2;         break;
                        case 3:if(num==21)which=2;s_3=num;if(num==20)which=2;buff[2]=s_3;         break;
                        case 4:if(num==21)which=3;s_4=num;if(num==20)which=3;buff[3]=s_4;    break;
                        case 5:if(num==21)which=4;s_5=num;if(num==20)which=4;buff[4]=s_5;    break;
                        case 6:if(num==21)which=5;s_6=num;if(num==20)which=5;buff[5]=s_6;         break;
                        case 7:                which=6;
                                                if(num==21)
                                                {
                                                        if(conn()==0)
                                                        {
                                                                di();di();di();
                                                                LED=1;
                                                        }
                                                        else
                                                        {
                                                                LED=0;delayms(500);delayms(500);LED=1;
                                                        }
                                                        which=0;
                                                }
                                                break;
                        default:        which=6;                                                 break;
                }
                else di();
}
void dis()
{
        switch(which)
        {
         case 1:P0=distab[s_1];        P2=0x80;delayms(5);        P0=0xff;  P2=0x00;         break;
         case 2:P0=distab[s_1];        P2=0x4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2];        P2=0x80;delayms(5);        P0=0xff;  P2=0x00;         break;
         case 3:P0=distab[s_1];        P2=0x2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2];        P2=0x4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3];        P2=0x80;delayms(5);        P0=0xff;  P2=0x00;         break;
         case 4:P0=distab[s_1];        P2=0x1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2];        P2=0x2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3];        P2=0x4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4];        P2=0x80;delayms(5);        P0=0xff;  P2=0x00;         break;
         case 5:P0=distab[s_1];        P2=0x08;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2];        P2=0x1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3];        P2=0x2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4];        P2=0x4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5];        P2=0x80;delayms(5);        P0=0xff;  P2=0x00;         break;
         case 6:P0=distab[s_1];        P2=0x04;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2];        P2=0x08;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3];        P2=0x1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4];        P2=0x2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5];        P2=0x40;delayms(5);        P0=0xff;
                        P0=distab[s_6];        P2=0x80;delayms(5);        P0=0xff;  P2=0x00;         break;
        }
}
void matrixkeyscan()                                           //matrix矩阵
{
        u8 temp,key;                                                   //temp临时变量
        P1=0xfe;                                                           //将第一行电平置低,其余行全为高
        temp=P1;                                                           //读取P3口当前状态的置赋予临时变量temp,用于后面计算
        temp=temp&0xf0;                                                   //判断temp的高四位是否有0,如果temp的高四位有0,那么与运算后
                                                                                    //结果必然不等于0xf0;temp的高四位实际上是矩阵键盘的4个列线
                                                                                    //从而通过temp与0xf0"&"运算后的结果是否为0xf0来判断第一行是否
                                                                                    //有按键按下
        if(temp!=0xf0)                                                //“temp&0xf0”的结果,如果temp不等于0xf0,说明有键被按下
        {
                delayms(10);
                temp=P1;                                           //重新读一次P3口数据
                temp=temp&0xf0;                                   //重新进行一次与运算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hich+=1;        break;
                                case 0xde:        key=1;        which+=1;        break;
                                case 0xbe:        key=2;        which+=1;        break;
                                case 0x7e:        key=3;        which+=1;        break;
                        }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hich+=1;break;
                                case 0xdd:        key=5;        which+=1;break;
                                case 0xbd:        key=6;        which+=1;break;
                                case 0x7d:        key=7;        which+=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hich+=1;break;
                                case 0xdb:        key=9;        which+=1;break;
//                                case 0xbb:        key=10;        which+=1;break;
//                                case 0x7b:        key=11;        which+=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20;        break;
                                case 0xd7:        key=21; which+=1;        break;
//                                case 0xb7:        key=14;        which+=1;break;
//                                case 0x77:        key=15;        which+=1;break;
……………………

网友A(2017-12-14):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些按键可以不用和别的元件连接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些按键可以不用和别的元件连接起来?

按键是和单片机连接的,用连接线标号模式连的,这样看起来能够简洁一点。

网友C(2019-11-28):
打不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不开啊

能不能发一份资料

网友E:
好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F(2020-06-19):
作者 你好 你这个仿真是在几点几版本上画的啊?

网友G:
这个打不开啊,proteus和keil版本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H(2023-06-07):
这个怎么改密码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