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如果能配上单片机控制就完美了

楼主:
这个机械馬才是智能好产品!

网友A(2017-12-14):
不可能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 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矢量 加速度 节点位置 障碍判断 平衡计算等等都要接近实时计算 背后需要个极其强悍的计算机和超级优秀算法 单片机根本完成不了 在这种系统里 单片机顶天能做其中一个关节的运动操作 连运动控制都做不了

网友B:
这个机构不错,可以申请专利

网友C:
感觉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啊!

网友D:
这个机械马设计很巧妙,利用中心旋转功能加连杆机构实现了马基本动作。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速度控制机械马的前进速度。

网友E:
从驱动源单一的旋转机构就锁定了所有动作的幅度,速度,所以就是个玩具。电子技术就是解锁各种机械机构的比例,凸轮,今天星象仪的没落就是如此,以前的需要机械机构精密的配合,今天都不需要了,就像现在的大钟,拆开一看就是一个步进电机,原来的时分秒机构都不需要了。

网友F:
这个大部分是以机械为主,机电结合是个好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部分是以机械为主,机电结合是个好方向

不是这么理解吧 就看这堆连杆 你认为它能在最简单的水平面上随意转弯么 如果只是水平面直行 那只需要电机和电源就足够了 可除此之外一旦有任何需要四肢协同的事 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