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STM32在存储数据和发送数据的区别?

楼主(2017-12-14):
51单片机和STM32在存储数据和发送数据的区别?都可以直接存储和发送数据吗?
能不能用单片机存储我采集的数据,并发射出去(如电脑、U盘等),在存储时,51可以直接存储吗,还是32可以直接存储?

网友A: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这一系列的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31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31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了应用最广泛的8bit单片机之一,他的代表型号就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

网友B:
简单使用可以说存储是一致吧,就是往存储区地址写值,大部分外部的存储器可以挂载FSMC上,使用的时候也是往地址写数据就行。

网友B:
不太懂你问的意思,你这直接发送时如何定义的?具体操作肯定差距很大,毕竟STM32需要配置相应GPIO,时钟使能,端口复用配置后才能真正使用一个IO脚的,如果IO都没搞好就别想和外部发数据啥的了。但是如果你完成配置后,通过c语言上的一些处理后可以实现PA^1=1之类的操作(但几乎不这么用)。何况51模块很少,主要是用IO口模拟各种通讯方式,但STM32是带有很多片上资源的多个spi,i2c,usart,can等,你不需要用IO口模拟,只需要配置相关模块,从模块交换数据就可以了。大部分的STM32还带FSMC,简单讲就是把一个外部存储器挂载在上面,配置好,然后就可以直接对地址进行数据操作而不需要关心什么片选时序的。

网友C:
可以的不过要自带E2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