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报错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单片机大神们,求助一波

楼主(2017-12-14):
下面的单片机程序报错XIANSHI.C(67):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unit read2543(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int i;
unit ad_value=0;

TCL2543_CLK=0;
TCL2543_CS=0;
port<<=4;
for(i=0;i<12;i++)
{
  if(TCL2543_DOUT)
   ad_value|=0x01;
  TCL2543_ADIN=(bit)(port&0x80);
  TCL2543_CLK=1;
   delay(60);
  TCL2543_CLK=0;
   delay(60);
port=port<<1;
  ad_value=ad_value<<1;
}
TCL2543_CS=1;
ad_value=ad_value>>1;
}

网友A:
试试看

unit read2543(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int i;
        unit ad_value=0;

        TCL2543_CLK=0;
        TCL2543_CS=0;
        port<<=4;
        for(i=0;i<12;i++)
        {
                if(TCL2543_DOUT)
                ad_value|=0x01;
                TCL2543_ADIN=(bit)(port&0x80);
                TCL2543_CLK=1;
                delay(60);
                TCL2543_CLK=0;
                delay(60);
                port=port<<1;
                ad_value=ad_value<<1;
        }
        TCL2543_CS=1;
        ad_value=ad_value>>1;
        return ad_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