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642无线麦克风芯片电路图与详细资料手册下载

楼主:
KT0642是继上一代VHF-band无线发射芯片之后,KT Micro推出的又一重量级产品,是采用了具有独特设计并取得专利保护的低功耗技术,在比上一代产品性能提高的基础上,将功耗大幅度降低,可以应用于更多场合,尤其是便携式等对功耗要求严格产品。

KT0642引脚图:

KT0642管脚功能定义:

KT0642的典型应用电路:

    KT0642 是KT Micro 全新一代低功耗VHF波段无线麦克风发射芯片。由于更高的集成度,使用该芯片时,外围电路得到了进一步精简。同时,该产品可以 兼容KT  Micro 的上一代的麦克风接收机,可供客户灵活选用。在保证性能比上一代产品有所提升的基础上,该产品在功耗方面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输出功率 可以通过内部配置,在14dBm 的发射功率下,工作电流只有60mA,大大延长 了无线麦克风的使用时间。该产品仍然延续上一代产品的小体积封装,加上精简 的外围电路,可以使客户的产品轻松实现小型化设计。

3.2. 上电和休眠
    KT0642 有三种工作模式,正常工作模式、关机模式和待机模式。当POWER_ON 引脚为低电平时,芯片处于关机模式。当此引脚和STANDBY引脚都为高电平时,芯片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并从外部EEPROM 中读取寄存器配置。在 正常工作模式下,将STANDBY引脚拉低,芯片进入待机模式。
由于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在三种工作状态进行转换的过程中,整体系统不会 有噪音输出,可以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

3.3. 音频均衡
    KT0642 具有音频均衡功能,可供用户根据要求来调节出多种不同的声音效果。通过配置寄存器EQ_EN 可以选择该功能开启或关闭,1 为开启,0 为关闭。 该功能可以调整的频点包括25Hz、40Hz、63Hz、100Hz、160Hz、250Hz、400Hz、630Hz、1KHz、1.6KHz、2.5KHz、4KHz、6.3KHz、10KHz、16KHz 共15 个频点。每个频点可以调整增益的范围是正负12dB,1dB 步进,可以通过配置 寄存器GAIN_xxx<4:0>来选择对应频点要调整的增益。
表 7:音频均衡器设置

回声(Echo)
     Echo 功能的增加可使声音更加饱满。配置寄存器ECHO_DIS 为0 且寄存器ECHO_BYMCU 为高时,Echo 功能将被使能,寄存器ECHO_RATIO<4:0>用于控制Echo 的反馈强度,寄存器ECHO_DELAY<4:0>用于控制Echo 的反馈延时。 当时,寄存器ECHO_RATIO<4:0>和ECHO_DELAY<4:0>的值可由MCU配置; 当寄存器ECHO_DIS 为1 时,ECHO 功能被关闭。
                                    表 8:Echo Ratio 设置

3.5. 音频AGC

    KT0642 具有音频AGC 功能,可通过配置寄存器AU_AGC_DIS 开启或关闭。当输入音频信号的幅度过大或者过小时可以自动调整MicPGA 的增益。增益的最大增益由寄存器MICPGA_GAIN_SEL<1:0>确定。

    寄存器COMPEN_GAIN<1:0>用于设置音频AGC 模块输出整体的增益大小。也就是说音频AGC 模块的整体输出幅度不是由寄存器MICPGA_GAIN_SEL<1: 0>确定,而且是由寄存器COMPEN_GAIN<1:0>确定。改变寄存器MICPGA_GAIN_SEL<1:0>只能影响音频增益的分配。

3.6. 音频ALC
    KT0642 具有音频ALC 功能,可以对音频信号进行软限幅,配置寄存器ALC_DIS 选择ALC 功能是否开启,寄存器ALC_SOFTKNEE 用于控制拐点特性, 寄存器ALC_VMAX<6:0>选择限幅门限。ALC_SOFTKNEE 寄存器为1 时采用渐变限幅方式,为0 时采用突变拐点方式。

    如图3 所示,对于渐变限幅方式,当ALC  的拐点选择较小时(ALC_VMAX<6:0>  ≤ 108),ALC 模块的输入信号为最大时,ALC 的输出才可以达到1.5倍的拐点输出幅度。
如图4 所示,对于渐变限幅方式,当ALC  的拐点选择较大时(ALC_VMAX<6:0>   ≥ 109),ALC 模块的输入信号未达到最大时,ALC 的输出就可以达到满幅输出。此后,ALC 模块的输入信号再增加,ALC 的输出幅度也不会继续增加了。此特性从表 10 中也可以看出来。

     而对于突变拐点方式,在ALC 模块输入达到寄存器ALC_VMAX<6:0>设定的幅度后,输出幅度就一直恒定,不再增加了。

3.7.  晶振
    KT0642 支持24MHz/24.576MHz 两种晶体,晶体的精度为±50ppm。

3.8.  麦克风接口
    KT0642 集成了低噪声麦克风接口,可以支持动圈式麦克风、电容式麦克风。其中动圈式麦克风可以支持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两种形式。图5 为典型的动圈式麦克风单端输入连接方式。输入的音频信号通过管脚MIC_INP 进入KT0642 。图6 为典型的动圈式麦克风差分端输入连接方式。输入的音频信号通过管脚MIC_INP 和MIC_INN 进入KT0642。需要在MIC_INP 和MIC_INN 引脚上串联一个AC 耦合电容。耦合电容的值需要恰当的选择,以保证在音频的低频端保持较好的频率响应。

3.9. 预加重
    KT0642  内置预加重功能,可以通过将PRE_DIS 寄存器设置为0 来使能预加重功能,如果此寄存器为1 则将关闭预加重功能。KT0642 的预加重时间常数为75μs 或50μs,可以通过PRE50US 寄存器选择。与KT061x 系列产品兼容需要将预加重时间常数设置为75μs。
    音频信号通过预加重功能和压缩器的顺序是由PRE_FIRST 寄存器决定的,可以先过预加重再过压缩器,也可以先过压缩器再过预加重。

3.10.音频压缩器
    KT0642 可以通过音频压缩器将音频信号进行压缩,该电路是KT   Micro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可以保证与传统方案完全一致的性能。音频压缩器将输入的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按照2:1 的比例进行压缩。时间常数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COMP_TC<2:0>进行设定。通过设置寄存器COMP_DIS 置1 可以选择压缩器开启或者关闭。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KT0642 增加了对小信号压缩比例的单独调整功能。如图 9 所示对于幅度小于CPRS_THRSH<3:0>寄存器设定的门限时,音频压缩器按照 1:1 的比例输出。此功能可以通过将CPRS_KNEE_DIS 寄存器置1 关闭。

3.11.Silence Mute 与音频信号检测
    KT0642  内置音频信号检测功能。寄存器SLNC_MUTE_DIS 为0 时,音频信 号检测功能开启。
    当输入音频信号的幅度小于寄存器SLNC_MUTE_LOW_LEVEL<3:0>设置的门限,且持续的时间超过寄存器SLNC_MUTE_TIME<4:0>设置的时间时,KT06

42 将进入Silence  Mute 状态。
    当SLNC_MUTE_ACT<1:0>寄存器为0 时,芯片进入Silence  Mute 状态后SLNC_IND 引脚输出高电平,不做其他操作。
    当SLNC_MUTE_ACT<1:0>寄存器为1 时,芯片进入Silence   Mute 状态后将自动将音频输出静音,同时SLNC_IND 引脚输出高电平。
    当SLNC_MUTE_ACT<1:0>寄存器为2 时,芯片进入Silence   Mute 状态后将自动将音频输出静音后再关闭射频PA,同时SLNC_IND 引脚输出高电平。
    当SLNC_MUTE_ACT<1:0>寄存器为3 时,芯片检测到Silence   Mute 状态后,将进入Standby 状态,同时SLNC_IND 引脚输出高电平。
    在Silence  Mute 状态下只要KT0642 检测到输入音频幅度大于寄存器SLNC_ MUTE_HIGH_LEVEL<3:0>设定的门限后,芯片马上退出Silence  Mute 状态,SLNC_IND 引脚输出低电平。如果SLNC_MUTE_ACT 寄存器为1 或2,则芯片自动恢复为正常工作状态。
    寄存器SLNC_MUTE_DIS 为1 时,音频信号检测功能关闭。

3.12.静音

    KT0642 有一个带内部上拉电阻的MUTE 引脚。当MUTE 引脚接低电平时,芯片可以正常调制音频信号。当MUTE 引脚接高电平时,芯片将处于静音状态。

另外,寄存器MUTE_PILOT_EN 为1 时,MUTE 引脚接高电平,芯片将不再发送导频信号。如果寄存器MUTE_PILOT_EN 为0,即使MUTE 引脚接高电平, 芯片仍将发送导频信号。

    如图10 所示为MUTE 引脚的基本连接方法。

3.13.导频
    KT0642 可以提供一个30KHz 或30.72KHz 的导频信号。通过设置寄存器PI LOT_EN 来选择该功能的开启或是关闭。导频信号的频偏可以通过寄存器AUX_FDEV<1:0>进行调整。

3.14.频道选择
    KT0642 支持VHF      160MHz~270MHz 的频率范围,该产品相对上一代产品,不再需要片外VCO  电感,只需配置相应的匹配参数,即可得到所需的频段。

    KT0642 需要通过如图11 所示的电位器将VDD 均匀的分为16 份,每份电压对应一个发射频率。最低电压对应的频率由CHAN_REGA_0<15:0>和CHAN_ REGB_0<15:0>两个寄存器决定。最高电压对应的频率由CHAN_REGA_15<15:0>和CHAN_REGB_15<15:0>两个寄存器决定。中间的14 个频率由CHAN_REGA_x<15:0>和CHAN_REGB_x<15:0>寄存器决定(x=1~14)。用户可以通过KT   Micro 提供配置软件输入频率得到相应的寄存器值。
    关于信道配置的更多信息,请阅读APP  NOTE 。

3.15.发射功率

    KT0642 的发射功率是可以调节的,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PA_GAIN<5:0>的值来设定发射功率。为了消除破坏性的杂散辐射,在频道正确配置之前,PA 是默认为关闭的。在PLL 锁住之后,用户需要将寄存器PA_ON 置1,来启用PA输出。当芯片将要进入待机模式或者关闭电源,应首先将寄存器PA_ON 置0。

    KT0642 的PA 输出信号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引脚PA_OUTP 和PA_OUTN 差分输出。为了能够通过单端天线发射RF 信号,需要加一个巴伦来将差分接口转为单端端口。如果天线为双极型,则不必加此巴伦。

    KT0642 的PA 输出信号也可以通过引脚PA_OUTN 来输出。可以直接使用单端天线发射RF 信号。但在同样的PA_GAIN<5:0>配置下,差分输出功率低3dB。

    关于巴伦和阻抗匹配电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PP  NOTE 。

3.16. 电池电压检测

    KT0642 集成了电池电压检测ADC 。寄存器BATT_EN 置1 用于使能VBAT_DET 引脚的检测功能,芯片内置的ADC 将VBAT_DET 引脚的电压在0~1.2V之间进行量化。寄存器LOWBAT_EN 置1 用于使能低电压报警功能,使能后VBAT_DET 引脚的电压低于LOWBAT_BLINK_TH   <7:0>或LOWBAT_LIGHT_TH<7:0>设定的值后,SDA/ LOW_BAT   将输出10Hz 的方波或低电平。寄存器LOWBAT_STB_EN 置1 用于启动低电压待机功能,开启后VBAT_DET 引脚的电压低于LOWBAT_STB_TH <7:0>设定的值后,芯片将进入待机模式。接口电路如图12 所示。R1 和R2 的值应该正确选择以保证VBAT_DET 引脚的电压不超过全量程上限。

    用户与可以通过SDA/ LOW_BAT引脚外接一个LED 作为低电压指示用。

当VBAT_DET 引脚上的电压高于LOWBAT_BLINK_TH<7:0>  寄存器设定的电压时,SDA/ LOW_BAT引脚处于漏极开路状态。当VBAT_DET引脚上的电压2低于LOWBAT_BLINK_TH<7:0>  寄存器设定的电压时,LED 会一直闪烁。当V2 BAT_DET 引脚的电压继续下降,并低于LOWBAT_LIGHT_TH<7:0>  寄存器设 定的电压时,LED 保持常亮状态。当VBAT_DET 引脚的电压继续下降,并低于

    3 LOWBAT_STB_TH<7:0>  寄存器设定的电压时,KT0642 将会进入待机状态。需要注意,如果进入低电压待机状态前没有开启低电压报警功能,则进入待机状态后SDA/ LOW_BAT   引脚将通过内部48Kohm  电阻上拉输出高电平。否则SDA /LOW_BAT引脚将保持高阻状态。

注1:VBAT_DET 引脚的电压不应高于1.2V。
注2:寄存器LOWBAT_BLINK_TH<7:0>设定的电压必须高于寄存器LOWBAT_LIGHT_TH<7:0>设定的电压.
注 3 :寄存器 LOWBAT_STB_TH<7:0>设定的电压必须同时低于寄存器 LOWBAT_BLINK_TH<7:0>和寄存器LOWBAT_LIGHT_TH<7:0>设定的电压。

3.17.2-wire 接口
    KT0642 集成了2-wire     master 接口。通过此接口连接外部EEPROM。芯片上电时,可以从预先烧录好的EEPROM 中读取寄存器配置,初始化KT0642 的工作状态。KT0642 寄存器与EEPROM  (24C02)存储单元的对应关系如表 11 所示。24C02 的A2:A0 地址必须设定在3’b000 到3’b110 之间才能保证KT0642 可以正确的从EEPROM 中读取数据。

                 表 11:KT0642 寄存器与24C02 存储单元对应关系

KT0642技术手册: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45页):

网友A(2018-05-10):
发射功率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B(2018-08-28):
好啊,正需要这个东西,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C(2019-04-24):
请问楼主有KT0622无线麦克风芯片电路图与详细资料手册没有

网友D(2019-09-06):
引用 网友E:
好啊,下载学习下。

感谢楼主,非常好的资料。同问,楼主还有此类的无线收发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F(2020-02-12):
频率是怎么调节

网友G(2021-10-30):
这个是要配合KT0652一起用的吗?

网友H(2021-12-15):
这个可以用在乐器麦克风无线吗

网友C:
就是有死角断连,不知前任注意到没有?

网友C(2022-03-20):
这个死角很至命,不知是哪个地方引起,有朋友解决了没有?

网友I(2022-06-06):
电压最高支持多高?

网友J(2022-08-06):
正需要这个东西,好好研究一下。谢谢分享。有KT0622的资料不。

网友K(2022-10-07):
谢楼主,非常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L(2023-07-23):
V型支出把自行车把自行车把自行车中心

网友M(2024-05-01):
想知道这样的电路怎么调整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