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系统

楼主(2017-12-14):
1. 设计要
1. 无线充电系统的工作频率选定在 ISM 波段,例如 433 MHz
2. 无线充电距离可以超过 10 厘米。
3. 充电电流将大于 1A
4. 该系统可以为电动玩具车进行充电。
5. 该系统具备进一步升级为实用系统的潜力
2.系统设计方案系统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装置,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1 电能无线传输装置结构框图
2. 发射电路设计
1、发射电路原理图
发射部分发射电路由振荡信号发生器和谐振功率放大器两部分组成
振荡源由555电路,为功放电路提供激励,电源接通时,5553脚输出高电平,同时电源通过R1、R2向电容c1充电,当c1上的电压到达555集成电路6脚的阀值电压(2/3电源电压)时,5557脚把电容里的电放掉,3脚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当电容的电压降到1/3电源电压时,3脚又变为高电平,同时电源再次经R1、R2向电容充电。这样周而复始,形成振荡,测试振荡器输出波形 已知f=1.44/(R1+2R2)C1信号,输出占空比约等于2/3的方波,所以使高频振荡电路的工作与间歇时间比也等于2/3
为了能在小功率的推动下也能输出足够大的高频功率,输出级选用场效应管IRF634,场效应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原则上不消耗激励功率,但它的极间输入、输出电容很大,有几百pF,如果直接接到555的输出端,会因为555电路的输出电流很小而使波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变大,而导致效率下降。所以我还在555电路的后面加了一对互补的三极管,此互补管接成射极输出,具有极小的输出电阻,可以使方波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大大减小。加上了这级电路后效率提高。555产生的高频信号再通过C3R3组成的耦合电路之后被功率开关管功放大放大后,的高频信号通过L1和谐振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发射出去,谐振功率放大器由LC 并联谐振回路和开关管IRF460 构成。当源、漏极接有电感性负载时,管子截止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D2用这个二极管续流。防止高压击穿管子。振荡线圈按要求用直径13CM1mm的漆包线密绕10 圈,实测电感值约为32uH.电容c4电解c5稳压管D1组成一个5v电压供555使用、两个C6、C7电容组成滤波电路 R5/1K是限流电阻,R4/R6/100的是功率电阻C3R3组成的耦合电路电路连接于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两级放大器之间,用以隔断直流电,让交流电或脉动信号通过,使相信的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图2、接收电路PCB
3. 接收电路设计
图3、接收电路原理图
当功率放大器的选频回路的谐振频率与激励信号频率相同时,功率放大器发生谐振,此时线圈中的电压和电流达最大值,从而产生最大的交变电磁场。当接收线圈与发射线圈靠近时,在接收线圈中产生感生电压,当接收线圈回路的谐振频率与发射频率相同时产生谐振,电压达最大值。实际上,发射线圈回路与接收线圈回路均处于谐振状态时,具有最好的能量传输效果。
两个电感分别是初级和次级耦合线圈,谐振电容L1(1mm漆包线密绕10 圈实测电感值约为32uH)耦合被无线传送到次级接收电路,高频交流信号通过FR107高速整流管整流后,c6c7滤波,D1稳压后变成5V直流电能电压
TL413Q18050组成恒压充电电路给3.7V的锂电池进行充电,充电指示红LED灯亮TL413Q1基极提供基准电压当充电池充满时电压超过一定量亮,Q1导通Q2也导通从而点亮led绿灯。R1是取样电阻,R2 R4分压电阻调整R4阻值值到基准电压,R5为限流电阻,file:///C:\Users\xi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A24.tmp.pngfile:///C:\Users\xi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A25.tmp.pngfile:///C:\Users\xi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A26.tmp.pngfile:///C:\Users\xi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A27.tmp.pngfile:///C:\Users\xi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A28.tmp.png调整它可以得到不同的充电电流.
图4、接收板PCB
5、元器件清单
电路板元件清单
Comment
Designator
Quantity
Battery(接口)
BT1
1
电容(CBB,,223/630V)
C1, C2, C3
3
电容(涤纶电容102)
C4, C5
2
电容103
C6
1
电解电容100UF
C7C9
2
电解电容470UF
C8
1
Diode 1N5819
D1D8
2
LED绿
D2
1
LED红
D3, D9
2
Diode FR107
D4, D5, D6, D7
4
USB(公母接口)
J1
3
Inductor(自制,1mm漆包线20m
L1
1
Inductor (工字10UH)
L2
1
8050
Q1
1
8550
Q2
1
电阻
R1R6
150
2
R2
7K
1
R3
1K
1
R4
8
1
R5
8
1
AD84064Q
U1
1
TL431ACD
U2
1
电容103
C2
1
电容104
C3C4
2
电容151
C1
1
电容201
C13
1
电解电容10uf
C5
1
电解电容100uf
C7
1
电容(涤纶电容102)
C11C12
2
陶瓷聚酯薄膜电容100NF
C6
1
电容(CBB,223/630V)
C8C9C10
3
Diode 1N4773
D1
1
Diode RF107
D2
1
USB(公母头)
J1
1
Inductor(自制,1mm漆包线)
L1

1
LED1
LED1
1
8050
Q1
1
8550
Q2
1
IRF460
Q3
1
电阻
R5R7
10K
2
R6
100
1
R3R4
220
2
R1, R2,
1K
2
六脚开关
S1
1
555
U1
1